现场仪表
涡街流量计

楼主(2006-09-24):
你们好,涡街流量计可不可以用HART来改变流量的方向啊?希望大家给于意见.

网友A:
这个没有研究!以前听说过!今天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的

网友B:
应该不可以,这由涡街流量计的结构原理决定的

网友C:
同意ydl的意见。
楼主的目的何在?我们搞不懂!
就算你改变 了流体方向,但是涡街能双向测量吗?

网友D:
哦,原来不是技术帖

网友E:
电磁可以,涡街不行。结构是有方向的

网友F:
"涡街流量计可不可以用HART来改变流量的方向啊?"
这问题好像有点搞笑。
hart只是一种协议,你是不是想问通过控制软件......?
不能,涡街安装时有方向性的,一定要注意流量计中挡体的位置,方向错了只能重装

网友G:
可能误解他的意思,问的是否能通过HART手操器改变涡街流量计设置实现流量方向改变.
涡街不能

网友H:
不能,涡街安装时有方向性的,一定要注意流量计中挡体的位置,方向错了只能重装。另外,要决定器件使用在什么地方,选择合适的安全控制方式是关键!!!一定要分清楚呀!!!

网友I:
当然不可以了,它的结构决定了的,用HART只可以改变输出信号的正反方向.

网友J(2007-04-09):
谁有 涡街流量计LUGB-2200A型的相关信息啊
比如生产厂家,价格等.

网友K:
涡街流量计只能单向测量.它是有方向性的.如果你非要反向用,那这个流量计装上去就没起到计量或控制的作用了.

网友L:
不可能啊!只能用HART改变内部的某些设置!

网友M:
在结构上有方向。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