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503 西门子MM440的一个最常见的故障--难解之谜 令人困惑

楼主(2006-09-24):
关于西门子变频器报A0503故障的文章已经很多,其中不乏很多文章论述精辟。在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的过程中,也多次碰到了A0503的故障。这里把其中的一例发表出来,希望能得到热心人的参与,对西门子变频器报A0503作一个归纳。为什么发这个帖子,主要是因为我碰到的A0503故障,比较特殊,因此我感觉有必要发表出来,供大家探讨!!以促进共同进步!

故障现象:   MM440 变频器  45KW  上电后未听到继电器吸合声   报A0503 查R0026 为0  P200和P201均为108  故确定24c02为正常。查A788J输出为2.6V 对应直流侧直流电压535V.

网友A:
你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在不行就把哪块制动板拆掉
还有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模块都装上
我的QQ是65376035

网友B(2009-04-19):
我的也是相同故障,不知道是哪个问题对了,A788的输出电压为4.8V,更改为5V和0V都显示A503

网友C:
该故障在电压检测电路上,检查LM358附近.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B:
A788J就是新版的M440的电压检测回路,变频器功率是55KW,没有LM358的集成块,可能还有其它问题,应该不是A788J的问题,A788J我更换了几片都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D:
A786下面有两个270欧的电阻,它坏了也抱着个故障,A786有三个只要一个电阻坏就报A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