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类事故谈工厂电气设备的防潮措施

楼主(2006-09-24):
1 概述
  电气设备受潮,首先表现在设备的绝缘性能下降,绝缘老化加速。根据目前的介质理论,环境湿度增加使得电介质的电导率、相对介电系数、介质损失角正切值相应增大,击穿场强降低。值得注意的是,绝缘的破坏过程往往是在热的作用下变脆,受振动后开裂,潮气进入裂缝后,很低的电压也会引起放电,造成绝缘材料击穿。其次,裸露的金属导体随着湿度的增加,一般来说其氧化腐蚀会加快(特别是在其粘附粉尘的情况下),使导体联接处接触电阻增大,造成局部过热。因而,长期处在潮湿环境中的电气设备,如不采用防潮措施,其使用寿命会大为降低,并引发严重的电气事故。
2 两类典型电气事故的原因分析
2.1 电动机在起动过程烧毁
  我厂曾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故:电动机停机一段时间后(定检、中修、大修生产线),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其空气开关跳闸,仔细检查后发现电动机定子绕组匝间短路,致使不能按时恢复生产。
  对电动机的开关、线路、继电保护以及所带机械进行检查,未发现异常现象。根据安全规程,380V电机绝缘电阻R≥0.5mΩ便可开机。电动机开机前,一般只须测量其绕组的相间和对地绝缘电阻,而容易忽略的是,绕组的匝间绝缘电阻我们无法测量,匝间的绝缘物为绝缘漆,其机械强度较低,容易受振动而损伤。损伤的绝缘漆受潮后,其绝缘性能大大降低,此时电动机起动,较易造成绕组匝间绝缘击穿,形成匝间短路。所以潮湿是引起电动机烧坏的真正原因。
2.2 变电所配电柜爆炸起火
  1990年我厂2号窑电缆大修后进行联动试车,当起动窑头煤粉鼓风机电动机(型号为JS114-4,380V,115kW)时,低压变电所发生爆炸,提供该机电源的BS1-1-22、380V配电柜与相邻的两个配电柜被严重烧毁。
  在大修前,低压室曾经漏雨,雨水直接滴在该机配电柜上,为了保证生产,当时用绝缘板遮盖后继续使用,大修时已做堵漏措施。经现场观察后分析:由于漏雨潮湿,该机刀闸开关与母排联接处被氧化,使其接触电阻大大增加,大修时又未作处理。在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冲击下,导体联接处产生过热而引发电弧,形成相间及对地短路;同时因相邻配电柜之间无遮栏相隔,继电保护装置拒动作,造成相邻的两个配电柜也发生爆炸。
3 防潮措施
  潮湿是造成上述两类事故的直接原因,为了防止此两类事故的发生,防潮是首要方法。
3.1 电动机的防潮
  中小型开启式和防护式交流电动机较易受潮,可在其铁芯通风口处安装移动式红外灯泡,停机时对电动机进行烘烤,开机前将其取出;对于大型电动机可将烘烤装置固定安装于铁芯周围,停机时自动进行烘烤;对于封闭式及无法放置烘烤装置的电动机,一般通过三相调压器把低压接入绕组进行烘烤,此法应谨慎使用,严格按操作规定的步骤进行接线,开机前必须拆除低压连线,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根据我厂的经验,烘烤装置的功率一般不宜超过电动机额定功率的1%(仅供参考),安装时不得将其与铁芯紧靠,应预留一定的间隙,防止局部产生过热而破坏绝缘,同时烘烤装置不能对绝缘电缆(电线)直接照射。如果天气特别潮湿使得烘烤效果不佳,可用带孔帆布将电动机覆盖,以提高电动机温升。
3.2 变、配电所的防潮
  要做好变、配电所的防潮工作,首先必须做到:(1)完善电缆沟排水系统,防止配电所室内电缆沟灌水;(2)杜绝配电所房顶漏雨。
  若配电所已经受潮,较简单的方法是采用煤炉进行烘烤,但在炎热的夏季会造成室内温度过高而引发其它故障,较好的方法是安装抽湿机,有条件的厂可安装空调。如果局部受潮,亦可用发热设备烘烤并加盖带孔帆布的方法。
4 其它措施
  (1)对过热烧坏的电动机铁芯,必须做温升试验,达不到要求的应将铁芯拆开重涂绝缘漆,同时注意检查铁芯有无松动,如松动要做紧固措施;下线、浸漆应按严格的工艺进行,绕组最好采用纱包线整形线圈,以加强匝间绝缘,避免匝间交叉而产生匝间高电动势。
  (2)安装电动机须按要求进行找正和调整,运行中发现电动机不正常的振动,应找出原因及时处理。
  (3)加强对配电室的巡视,运行中发现漏雨、接头处发热变色等现象时应停机及时处理;定检时重点检查大电流线路的开关及连接处,清除电气设备的积灰。
  (4)按规定数据调整、检验继电保护装置,保证电源被短路后开关能及时跳闸,防止事故面扩大。
  做好上述措施,能有效防止因电气设备受潮而引起两类常见事故、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对于水泥厂等连续生产的企业,故障停车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因而用较小的投入采取相应措施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