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开发以太网通讯应用程序?

楼主(2006-09-24):
 近期查阅了一些工业以太网资料,但不是很有头绪,不知道应用重点在哪?该如何开发应用程序呢?请高手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不管你指的是底层的单片机部分还是PC上的界面程序,总之用tcp/ip协议便是,如果是PC上的界面程序,用Socket控件,你可以去查下Windows Socket网络编程的相关资料。

网友B:
服务器程序使用的控件如下:
  (1)Command1:退出按钮;
  (2)textsend:发送数据文本框;
  (3)Winsockserver: 服务器Winsock;
  (4)textget :接收数据文本框。
  服务器程序的界面如图所示。
  服务器程序的源代码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send.Visible = False
   textget.Visible = False
   Winsockserver.LocalPort = 1001
   Winsockserver.Listen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send_Change()
  Winsockserver.SendData textsend.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Winsockserver_Close()
  Winsockserver.Close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Winsockserver_ConnectionRequest(ByVal requestID As Long)
  textsend.Visible = True
  textget.Visible = True
  If Winsockserver.State <> sckClosed Then Winsockserver.Close
  Winsockserver.Accept requestID
  End Sub

  Private Sub Winsockserver_DataArrival(ByVal bytesTotal As Long)
  Dim tmpstr As String

  Winsockserver.GetData tmpstr
  textget.Text = tmpstr
  End Sub

 客户机程序使用的控件如下:
  (1)Command1:退出按钮;
  (2)Command2:连接按钮;
  (3)Winsockclient:客户Winsock;
  (4)Text1:主机名文本框;
  (5)Textsend:发送数据文本框;
  (6)Textget:接收数据文本框;
  客户机程序的源代码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Winsockclient.Connec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send.Visible = False
  textget.Visible = False
   Winsockclient.RemotePort = 1001
  Winsockclient.RemoteHost = "sccdsz"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Change()
  Winsockclient.RemoteHost = Text1.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send_Change()
  Winsockclient.SendData textsend.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Winsockclient_Close()
   Winsockclient.Close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winsockclient_Connect()
   textsend.Visible = True
   textget.Visible = True
   Command2.Visible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winsockclient_DataArrival(ByVal bytesTotal As Long)
  Dim tmpstr As String
  Winsockclient.GetData tmpstr
  textget.Text = tmpstr
  End Sub

网友C:
IP2022/IP3023是美国UBICOM推出的一颗功能强大的网络通信处理器,处理器速度可达120/250MHZ.
  本公司提供最专业的各种IP2K/IP3K解决方案及开发工具,全程给您支持与服务.
  了解更多请进http://www.szgv-tech.com

邓先生
深圳市集为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 8329 0805
手机:13924595392
QQ: 280415658
邮箱:kevin@szgv-tech.com

网友D:
你用的是哪种开发工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