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怎样实现PLC计时(秒表功能)

楼主(2006-09-24):
按一下触摸屏上的计时按钮,开时计时,再按一下,停止计时,时间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精度0.1ms,相当于一个秒表功能,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A:
功能可以实现!但精度满足不了要求——0.1S还差不多! 你的秒表可以计0.1ms??????

网友A:
因为触摸屏与PLC有个通信时间,这个时间的精度可能会超过0.1ms,而且不同品牌触摸屏与PLC的通信时间可能不一样。。。。。。 而且PLC的扫描周期都可能超过0.1ms,可能无法捕捉到准确的时间信号(定时器/计数器)。。。。。。 三菱fx2n系列PLC的定时器最小为10ms,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定时器最小为1ms。。。。。。

网友A:
方法:
1、触摸屏设置一个位状态设定元件,将PLC某个位置为“1”;
2、这个位为“1”时,PLC的定时器开始计时/计数;
3、触摸屏调用这个定时器/计数器的值,显示。

网友B:
老菜鸟说得没错

网友C:
也可以直接利用人机宏指令来实现。

网友A:
利用人机宏指令来实现,可是可以,但还是离不开PLC,因为需要利用/调用PLC的ms级硬件定时器。
因为触摸屏没有ms级定时器,如果采用调用系统时间来实现,那只能达到“秒”级精度。
况且,系统时间一般也可以在PLC中调用,如果调用触摸屏中的系统时间,触摸屏必须有断电保持功能——需要选配相关配件(配方记忆体等)。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发言,精度应该是0.1S,我打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如果用定时器,比如T0(100ms),只要把T0当前值除以10(ms转为s)后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在触摸屏上直接调用这个数据寄存器就行了,是不是?
如果用计数器,则需用特M,比如M1012(100ms时钟脉冲)给计数器发脉冲,再将计数器当前值除以10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上直接调用这个数据寄存器(单位:S)
人机宏指令没用过,抽时间了解一下
以上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方法是对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6-9-25 16:46:00 发表的内容:
利用人机宏指令来实现,可是可以,但还是离不开PLC,因为需要利用/调用PLC的ms级硬件定时器。
 &nb…
--------------------------------------------------------------------------------------------
1ms进度是可以实现的,但是plc的ms级硬件定时器在plc的程序扫描事件>1ms时是否还可以实现呢????

网友A:
只要程序总的循环周期不超过1ms,是可以的。

网友E:
一把精度为CM的直尺,怎么能量出MM的值?

网友A:
那就换一把可以测量mm的直尺。

网友F:
可以是可以,但估计这个时间后面的位数变化你是看不清的,因为太快了.

网友A:
停止以后就可以看清了。

网友G(2006-10-28):
控制什么东西?要用到MS那么夸张??!!

网友H:
在PLC中做一个单键翻转输出状态的程序,在屏上触摸这个键,翻转计时器的接通和断开。精度就不敢说了。

网友I:
触摸屏的时间周期大概高于0.1秒

网友J:
EH的好像有

网友K(2011-01-20):
对:jwxu 关于如果用定时器,比如T0(100ms),只要把T0当前值除以10(ms转为s)后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在触摸屏上直接调用这个数据寄存器就行了,是不是?
如果用计数器,则需用特M,比如M1012(100ms时钟脉冲)给计数器发脉冲,再将计数器当前值除以10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上直接调用这个数据寄存器(单位:S)
人机宏指令没用过,抽时间了解一下
以上请各位赐教!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想问下 如何将TO当前值除以10后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 这个怎么编写,用mov指令么

网友L(2011-11-28):
jwxu 关于如果用定时器,比如T0(100ms),只要把T0当前值除以10(ms转为s)后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在触摸屏上直接调用这个数据寄存器就行了,是不是?
如果用计数器,则需用特M,比如M1012(100ms时钟脉冲)给计数器发脉冲,再将计数器当前值除以10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上直接调用这个数据寄存器(单位:S)
人机宏指令没用过,抽时间了解一下
以上请各位赐教! 内容的回复:

--------------------------------------------------------------------------------
你好,我想问下 如何将TO当前值除以10后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 这个怎么编写,用mov指令么

除指令本身就包括了目标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