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变频器,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2006-09-24):
各位大哥:我厂有一台20T的起重机,四葫芦双速电机,运行速度是(8/0.8m)我想改成(8/1.6m)除了用变频器,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运行速度是(8/0.8m),(8/0.8m)是什么意思?

楼主:
(8/0.8m)是快速8M/分钟   慢速0.8m/分钟

网友B:
更换双速电机,比变频器便宜

楼主:
更换双速电机???起重机有高速电机吗?(2760)转/分.

网友A:
问一下,你的电动机是什么型号,快慢速是十倍的关系?

楼主:
双速电机DZ1[b]41-4[/b] 不管是南京.江阴,新乡,还是梅州生产的起重机都有这个功能,快慢速是十倍的关系!!!!我的意思就是想把它改成5倍.

网友C:
从型号上看不是双速电机,是不是再说的详细一点。欢迎点击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D(2006-12-06):
专业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一般纳税人,tqbh@tom.com有信必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