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在应用中的误差

楼主(2006-09-24):
请问各位哥们:松下伺服用位置控制,在往返行程中有误差怎么解决

网友A:
需要确认一下是伺服本身产生的还是传动系统产生的。解决的方法不同啊。

楼主: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问松下厂家,他们说电机应该也没问题,可能是外部干扰影响的,我准备把多芯线换成屏蔽的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