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故障 高手赐教

楼主(2006-09-24):
本人遇到这样的问题,系统已经运行一年了,一切正常,昨天出现通讯故障,但这个故障刚出现就恢复正常,过一会又出现,如此往复,通讯线路没有出现接触不好的现象,最后将通讯速率由500改为187.5之后正常,但今天另一个系统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如此解决,虽然问题解决了,但还没找到问题的真正所在,求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一般DP网好像都187.5

楼主:
500也行的,会不会和接地或干扰有关呀,我也拿不准.

楼主:
不过我是根据总线从默认往下调整.并且我500K也用了一年多没有问题呀,是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B(2008-04-10):
有可能是周围的干扰增大了,抑或是传输电缆受潮导致传输性能下降。

楼主(2008-10-31):
可能是干扰吧,零地共用的吗

网友C:
检查终端电阻,或更换终端电阻,保持187.5

网友D:
通讯中断,用降低通讯速率的方法解决,根本原因应是干扰问题引起.我碰到过.我的是西门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