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台达M告急!!

楼主(2006-09-24):
台达M,220V 0.75KW,一上电有时跳OU,一会又跳CF3,输入电压正常,量了下到风机的电压只有六点几伏.真不知从何下手,求各位师傅多多指教,在此感谢了...

网友A:
强烈建议回炉处理!

网友B:
上电后查控制板上U1芯片1脚电压正常应为低电平,7脚电压在4.84V, 6脚电压应大于7脚电压. 如7脚无电压或不正常,先查周围电路,然后再查与U8芯片有关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