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上载的问题

楼主(2006-09-24):
请问各位,我现在有一个s7 400主站,三个S7 300从站,采用现场总线技术,主站通过以太网和上位通讯,我想请问各位:我用笔记本电脑通过s7 400能上载三个s7 300从站的程序吗,需要如何编程?谢谢各位!

网友A:
上载不需要编程,只需要Step7软件,软件中使用PLC-〉UPLOAD,指定需要上载PLC的地址,然后上载即可

网友B:
就按楼上说的做,没问题

网友C:
可是怎样设定和指定地址呢.呵呵,我新手,麻烦两位在说下

楼主:
但是我试过了,只能上载S7 400PLC程序,不能UPLOAD三台S7 300的程序,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你应该将PC站组态到你的网络中去

网友D:
如何把pc站组态到网络中呢?能不能在详细地讲解一下啊

网友E:
你的300是从站,应该是DP从站吧,而400是通过以太网和上位通讯;所以直接从上位机通过以太网只能上载400的程序.要想上载300的程序需要把300连接到以太网上或者通过DP/MPI口连接后上载程序.

楼主:
现S7 400和三个S7 300是通过DP/MPI连接的,而S7 400是通过以太网连接的,我就是想通过以太网和DP/MPI实现上载程序,另外,三台S7 300没有连接以太网。

网友F:
直接上载,注意区分所上载CPU模块的地址就行,不过上载后没有符号表,还有DB符号也没有的,有一会上载时忘了注意这个问题,上载完后把源文件删了,呵呵,只好一条条。。。。。
极度郁闷

网友G: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H(2006-11-10):
长见识啊,嘿嘿,我是一只小小鸟!!1

网友I:
s7 400主站,三个S7 300从站,采用现场总线技术
具体是什么总线?

网友J:
直接上载,注意区分所上载CPU模块的地址就行,不过上载后没有符号表,还有DB符号也没有的

网友K(2009-09-23):
请教高手我有几台LG K7M-DR40U型号的PLC其中有一台程序好像不好了怎样用电脑把好的PLC中的程序调出来并且再怎样传送到程序混乱的PLC中去谢谢赐教!

网友L:
要是DP从站的话,通过以太网好像不能上载吧

网友M:
从上位机只能传400的程序吧,您300的站并没有通过以太网和上位机或400站连起来,您如果有MPI电缆的话直接分开传不就成了?并不用非走这条道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