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GE PACs Rx7i与VersaMax间Genius通讯问题,现金酬谢!!!

楼主(2006-09-24):
只要能帮助解决问题,可现金酬谢!
E-mail:wljin2004@sina.com
Tel:13733353720
现场具体情况可来电,我详细介绍,以下是现场情况的大致介绍.

采用GE PACs Rx7i构成双机双网冗余系统(IC698CRE020两块,IC687BEM731四块),远程站采用VersaMax,共有10个远程站(SBA2--SBA11),在4个不同的地方分置.由于四个分站距离较远,所以站间采用光缆(多模,4芯)进行连接,同在一个站的各远程站间以B9182 Genius双绞线连接.
现在有以下两种情况无法解决:
1.Genius总线通讯不稳定,信号抖动,有时20秒左右信号稳定,有时信号会连续闪烁.将十个远程站中任何一个IC200GBI001模块下电,则Genius总线通讯稳定.只要同时将十个远程站上电,通讯就会不稳定.此现象曾经莫名其妙消失,在10个远程站都上电时,通讯稳定的情况大约持续了4,5天,但其后此现象再次发生,并且信号的闪烁比第一次出现时强烈.希望各位高手能够提供详细的网络拓扑结构图及Cimplicity的配置说明或配置实例.
2.编程采用GE Cimplicity ME 4.5,在调试程序时发现有部分中间点(%MXXXXX)不能正常按照程序逻辑运行(比如在用M点做保持线圈时,条件满足的情况下,M的当前值依然为Off),在程序中搜索过,该点的地址(Ref Address)并没有复用的现象.
    求助各位PLC高手协助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2007-04-16):
我遇到过Genius总线通讯不稳定信号抖动的问题,具体原因不明。后来无意中发现把GE公司手持编辑器的数据线插到该链中任意一个BIU上,该现象消失。至今原因不明,那位大侠能给解释原因?谢了先。

网友B(2008-11-11):
学习,刚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C:
解决了吗,可否告诉我

网友D(2009-09-30):
Genius 是需要加终端电阻的

网友E:
试验时可不用,但正常使用时Genius总线头尾必须接两个150欧姆电阻.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
关于Genius 是需要加终端电阻的

网友E:
Cimplicity ME 4.5版本太低,问题较多,使用高版本5.0或5.6.

IC687BEM731的固件版本是否是5.9?

%M冗余配置同步了没有?

能否把您的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F(2018-08-29):
解决了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