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加液位控制有干扰吗

楼主(2006-09-24):
各位前辈:
    在用蓄水池做变频供水时,一台液位控制水池水位的高低,使一台水泵对水池进行补水,另一个液位器使水池缺水时让水池内的水泵停止工作从而变频器停止工作,但是现在液位器经常失灵,是不是变频器对液位器也有干扰使液位器失灵了,请问各位前辈怎么解决呢,请各位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们用过液位控制器控制变频器启动,挺正常的,没什么问题。是不是你的电极表面的附着物太多,导致微弱电流不能正常能过。另外液位控制,有此厂家的质量不太好,不能正常工作也是有的。用浮球可靠性会高些

网友B:
变频供水做过很多了,也碰到不少问题,如有兴趣请加QQ:623460
大家一起探讨下!!

楼主:
我们这里的电器只有德力西、正泰、天正、长安,我用的是正泰的液位器
能否给推荐几个液位控制的控制器
谢谢!

网友C:
对,你说的是变频器的干扰,用正泰欣灵等液位继电器都不好用,容易受干扰,你可以用电缆浮球开关,很好用直接抛在水里用,输出开关量可以直接带接触器,触点容量8安。
专业销售浮球液位开关,生产zyg变频供水控制器,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临朐县城秦池路46号
电话:05363672460 周工

网友D:
用电缆式液位浮球就行

网友E:
我用天正的液位继电器很多.注意电极腐蚀就可以了.

网友F:
变频器应该不会干忧液位计的

网友G(2008-08-11):
这种情况用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网友G:
这电子式水位开关的参考图片,www.sdbaozhi.com 有更多图片和资料(不怕结冰)

网友H:
youdian希望得到指示学习一下。

网友I:
用浮球开关,或者E+H的液位控制FMU860

网友J(2009-03-29):
用浮球开关,可解决电极型液位继电器的干扰问题。浮球开关出来为继电器触点信号。抗干扰强。补水也可有补水液位浮球,单独驱动一路补水泵控制。在变频供水里只需要串进液位过低停泵保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