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哪何加密码

楼主(2006-09-24):
用电脑编程软件,怎么加密码,我老是加不上去,PLC型号是CPM1A。

网友A:
论坛中有关于这方面的答案,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B:
LD AR1001
FUN 49
#FFFF
FFFF就是密码

网友C:
软件上就有一个选项是加密的,直接在软件编程的时候就可以加密了,

网友D:
加QQ群 16361896   帮助你.............

网友E:
1,不是所有型号的PLC都可以在cx-one中设密码!CPM1A就不行,嘿嘿。
2,“雪世界”说的不错,的确有,如下:
cpm2a如何加密
在PLC程序的最前面加上如下语句(实际是梯形图):
LD AR1001
OUT FUN(49) 000 ,000 ,#ABCD
#ABCD(要加的密码)
  该立即数传到PLC后,下次上电有效.若要从PLC上载程序,就要先在PLC--保护—释放数。在进入程序后删除上述语句,下次上电有效。

网友F(2007-03-11):
有没有人,有OMRON解8位密码软件啊,能送个小弟吗?,

网友G:
不用象“包你满意”那样说的,删除语句,只要在PLC--保护—释放数,输入四位密码,释放密码后就可以了,每次都有效。如果要取消密码就要象“包你满意”那样说的,删除语句了

网友H(2009-06-23):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的软件下载,这里有免费下载的,决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