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55kw电动机尾线的选择

楼主(2006-09-25):
155kw电动机额定电流是300A在左右,间接启动电流为900A,那么电动机尾线电流是不是一定要为900A?恳请各位高手指导!!!!

楼主:
请多多指导

网友A:
何为电动机尾线电流????

网友B:
电动机尾线电流?

楼主:
谢谢支持!就是要选择电动机主线导线的截面面积.BBLX型铝芯玻璃编织橡皮线截面的大小.如185mm2BBLX线在25度容许持续通过的电流为400A!

网友C:
如果要为155kw的电机选择电动机主线导线的截面面积的话!185的铝芯线合适!具体你可以参考《电工手册》

网友B:
万用表mf-47: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29 17:03:00
如果要为155kw的电机选择电动机主线导线的截面面积的话!185的铝芯线合适!具体你可以参考《电工手册》
支持.

网友D:
一般你只要考虑额定电流就行了,再考虑一下环境温度。
然后你再看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45834

楼主:
谢谢指导,我查一下!!

网友C:
一般你只要考虑额定电流就行了,再考虑一下环境温度。
然后你再看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45834
已看!我个人认为!大家还是要平时收集资料!多多熟悉!对于电机配电线.电线的载流等……常见问题,一般只要熟悉电工手册,不用查资料一口就可以说出来!这样更显得你的专业.权威。如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我传给你们!
…………………………………………………………………………
小弟新建电气技术人员之家群:15913504;欢迎大家光临.指导,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