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固态继电器输出端的检测

楼主(2006-09-25):
如果用这个电路来检测继电器输出端的开关状态,不知可行与否?如果可行,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有更好的检测方案?请各位高手赐教,多谢了!

楼主:
行,或者不行,哪位能说句话啊?

网友A:
看不懂:D

网友B:
不需要怎么复杂吧?串个27K5W电阻,把两只光偶输入反向并联、输出接成与门就可以了。

网友C:
最简单的:
在固态继电器输出接的负载上并一个小功率220V变10V以下的变压器,再弄个简单的整流滤波,检测这个电压的有无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只是简单的看状态,在负载上并个220V的灯泡或氖泡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负载本身是一个信号灯,这个电路输出要返回给CPLD与原单片机信号作分析比较后再对控制电路动作。

网友B:
‘负载本身是一个信号灯’——可以当作降压电阻。把两只光偶输入反向并联、输出接成与门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最近没上网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