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PLCSIM如何对模拟量输入进行仿真??

楼主(2006-09-25):
本人正在学习西门子的S7300 我把单位的工程拷贝下来,因为现场的很多输入点都是模拟量的,我用的PLCSIM进行仿真,但是不知道怎么对模拟量进行仿真啊?求教各位大虾???谢谢了~~~

网友A:
指定地址,然后手动输入数值

网友B:
就是就是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D(2006-11-10):
在防真界面里指定地址,然后手动输入数值,特简单!

网友E(2009-03-13):
谢谢指点,本人正在学习西门子的S7300

网友F:
对,和开关量一样

网友G:
直接输入数值 就可以了,西门子有仿真对学习还是有不少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