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传动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06-09-25):
 1 引言

    造纸机电气传动控制系统性能的好坏是决定一台造纸机能否高效率、高质量进行生产的前提,那么对于一台正常生产的造纸机来说,为保证其连续地高效率、高质量进行生产,传动系统的维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列举了造纸机传动系统维护中的几类常见故障,并给出了相关分析及解决办法。

2 整机故障的判断与分析

    作为电气技术人员,首先对所管理的设备要有充分的了解,对工作原理和设计思想要有非常清楚地认识。从原理上搞清楚再依据现象作出分析判断,是正确区分故障原因的基础。

    一般车间操作工或维修电工所能发现的只是生产过程中的表面现象。例如操作失灵,频繁断纸,引纸困难等。这些现象往往被操作人员视为电气故障,经常听到的抱怨是“车速不稳”。对于这种抱怨电气技术人员要做到一看二测三试验。一看是先看准问题的部位和现象位置及综合工艺流程分析原因所在;二测是对观察到的速度、电流等参数进行实测确认,排除指示错误;三试验是进行开环或空载等单机试验,确认电气或机械故障的大体范围。

    2.1 可以确定的电气故障或机械故障

    1. 电气故障

    1) 变频器不能启动,而负荷又不存在卡死或堵转情况;
    2) 电机发热异常,甚至冒烟,或者电流很大而电机不转或力矩很小,这有可能是线路故障或电机内部故障;
    3) 操作失灵,加减速不动作,或反映不正常时好时坏;负荷分配不平衡,可以调整但变化度不稳定等。这些可能与线路接触或通讯干扰等故障有关。

    2.机械故障

    1) 轴承发热;
    2) 设备转动声音异常,明显周期性声响且能观察到机械周期;
    3) 网部常见的机械故障就是驱网辊打滑,表现为负荷分配时好时坏,特别是异常加速。如驱网辊打滑后摩擦阻力突然下降负荷电流下降,而程序上对负荷下降的动作是加速,因而造成驱网辊不断加速最后飞车。这种情况简单的可以把网子张紧一些,如果不行则只能减小伏辊电流限值或增大驱网辊包角。

    2.2 难以确认故障源的故障

    对于比较明显的故障则可以直接从故障点入手解决,而纸机实际运行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难以确定故障源的异常现象。常见到的有以下三个原因:

    1. 速度不稳定

    影响速度不稳定的因素有:

    1) 速度传感器(一般为编码器)机械联接不良,应检查联接器;
    2) 机械设备负荷变化大。打开与机械设备的联接器,只运转电机,以判断干扰是否来自机械设备;
    3) 速度调节器参数不合适,检查并调整速度调节器参数;
    4) 纸机湿部开车引纸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纸幅含水量偏高,引纸时纸幅的下垂部分的自重会将纸幅拉长,所以总认为后边分部速度太慢,事实上越调快后边分部的速度,下垂的现象越严重,应检查相应部分的脱水情况,并予以调整。

    2. 速度突变

    影响速度突变的因素有:

    1) 速度传感器的机械连接不良,应检查联接器。
    2) 线路连接点接触不良,应检查接线。
    3) 机械设备故障,如轴承损坏等。

    3. 负荷波动大

    影响负荷波动的因素有:

    1) 速度传感器的机械连接不良,应检查联接器。
    2) 机械设备负荷波动大,应打开机械设备的联轴器只运转电动机,以判断干扰是否来自机械设备。
3 变频器的故障分析

    3.1 变频器故障原因查找

    3.1.1 电机不转故障原因

    1) 有无电源接入,检查电源;
    2) 有无故障报警,排除故障;
    3) 电机有无故障,检查电机;
    4) 变频器故障,不能自行解决时与变频器供应商联系。

    3.1.2 电机振动而且有响声,但不能转动故障原因

    1) 电机故障;
    2) 变频器故障: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检查变频器的功率元件有无损坏,若有损坏予以更换,仍不能解决,与供应商联系。GTR单管检查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测量各极之间的电阻值。正常电阻值如下:

图1

    3.1.3 电机过热故障原因

    1) 负荷过重,检查机械设备有无故障;
    2) 变频器故障,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源不平衡,检查GTR元件;
    3) 电机故障,检查电机冷却风扇等。

    3.1.4 电机运行不平稳故障原因

    1) 机械设备故障,打开与机械设备之间的联轴器,重新启动电机,以判断是否来自机械设备的干扰;
    2) 如果故障仍然存在,则故障来自变频器,一是检查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源是否平衡,或输出电压有无波动;二是检查整流输出电压滤波电容器是否老化;
    3) 速度传感器机械联接不良,应检查联接器。

    3.2 保护功能动作的原因

    3.2.1 过流跳闸

    1) 加速时间短,延长加减、速时间;
    2) 负荷过重或有负荷突变,应检查机械设备的轴承等;
    3) 变频器输出短路,查找短路点;
    4) 外界电磁干扰,控制信号屏蔽线接地是否良好。

    3.2.2 散热片过热跳闸

    1) 排风扇故障,或热片通风道阻塞,检查、排除;
    2) 负荷增大,变频器过载导致,检查机械设备。

    3.2.3 过负荷跳闸

    1) 机械设备负荷过重,检查机械设备;
    2) 变频器故障。

楼主:
喜欢这篇文章的来顶一下,个人认为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请做纸机设计、调试或纸厂的电器维护人员来讨论讨论日常故障及避免方法。

网友A:
经验之谈,值得同行学习

网友B:
好东西,值得一看的.谢谢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其实我们在设计或维护的过程之中,遇到问题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与体会,找出其中的规律或突破点,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网友C:
哥们是造纸厂的吧!值得借鉴啊,网络的作用真的伟大
http://www.blogjava.net/badboyryan

网友D:
不错,就是没讲一讲同步控制,比较遗憾

楼主:
其实在造纸主传动之中,同步控制现在一般用速度链来实现,或用plc(通讯或用模拟量),或直接同模拟的速度链板。

造纸机每个传动点主要实现;启动,停止,总车速升,总车速降,速度微调,张力微调,爬行/运行等功能,车速的调整即为速度链的调整

网友E:
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提供借鉴?

楼主:
一般这是现场经验所得,有些情况还要视具体问题而解决

网友F:
很好的!值得借鉴

网友G:
挺不错,讲讲速度差控制和张力控制吧,供我们学习。

网友H(2006-10-25):
造纸和连轧差不多,都是活套和张力控制,本人从事连轧工作,可以多交流!!

楼主:
你说得连轧市轧钢吗?如果是的话,中心卷取与张力控制是难点也是重点

网友D:
再讲详细点,那就更好了

网友I:
咱们的是老纸机,有时就是很麻烦.

楼主:
好文章应该往前顶一下,大家一块学习了

网友J(2007-02-02):
我是造纸厂的,应该同工艺、设备人员共同查找问题。

网友K:
有时经验之谈比教科书实在

楼主:
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L(2007-03-06):
很好,多向你学习.

网友A:
归纳总结非常全面,值得学习.

网友M:
真是很有见地,学习。

网友N:
总结的好,保存

网友O:
 往前顶一下.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P:
楼主总结得很经典,在调试当中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楼主:
是啊,有些问题确实经常遇到,但是我们会要学会一点:察言观色,呵呵

网友Q(2007-04-09):
    我是造纸厂的,应该同工艺、机械维护人员共同查找问题。

网友B:
很好,需要彼此的沟通才是关键.

楼主:
是的,有时现场经验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R(2007-08-22):
写得很好!

楼主:
希望对调试和现场维护的工程师有所帮助

网友S:
很好的文章,正合适我这造纸行业的门外汉.

网友T:
很好,有机会给我们说说张力和速度的控制吧谢谢

网友U:
从现场维护中总结出来经验,令大家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V:
1400米车速纸机,撕毛毯。主要集中在网部,怎么解决呀?用的AB的PF700变频器。

楼主:
应该是负荷分配或纠偏没做好,注意观察现场状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W:
很好!写的很细致.经验价值

网友X:
呵呵  不错的文章!支持一下

网友Y:
写的不错.谢谢您将你的经验传上来让大家学习!~~

楼主: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网友Z(2007-11-10):
刚毕业时,也曾做过将近两年的造纸电气传动现场工程师,也是用PLC和变频器还有HMI,不过主要是中低速的,现在想来确是很有收获。

网友AA:
很好    不知道各位同济南田相国做过生意没有,千万别和此骗子作,。

网友AB:
好文章 正好适合我这新手 谢谢版主

在看了这篇文章后,有一问题请教版主。

引用“网部常见的机械故障就是驱网辊打滑,表现为负荷分配时好时坏,特别是异常加速。如驱网辊打滑后摩擦阻力突然下降负荷电流下降,而程序上对负荷下降的动作是加速,因而造成驱网辊不断加速最后飞车。这种情况简单的可以把网子张紧一些,如果不行则只能减小伏辊电流限值或增大驱网辊包角。”
其中说当驱网辊打滑,负荷下降,速度增加最后造成飞车。可按我的理解驱网辊一般都是速度控制,即使负荷下降了也不会造成驱网辊不断加速,它的速度还是跟定速度给定呀?
对于我的理解 请版主纠正

楼主:
上面的描述之限为驱网辊为转矩控制下的情况。
如果驱网辊为速度控制,则不会出现类似飞车现象。但如果网子出现打滑现象,可能会导致真空付辊过电流。

网友AB:
谢谢版主解释

还有一问题请教,在我们做负荷分配时,采集主机的转矩作为从机的转矩给定,这里的“主机的转矩”是主机的转矩给定值还是主机的转矩实际值?还是都可以?

楼主:
如果方便的话,采用主机的转矩给定值,会更加稳定些,调节也容易一些。在实际应用中,这两个值都可以采用,是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2008-04-04):
在现场设计或维护过程中,也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网友AC(2010-09-29):
版主:

   请问从机和主机联动从爬行到运行,从运行到爬行,特别是爬行起动时是否需负荷分配。望回复fping918@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