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ET出问题

楼主(2006-09-25):
现场配置:FX2N-16MT,FX2N-32ET,FX2N-2AD,FX2N-2DA。
最近老出问题:FX2N-32ET模块的X/Y灯不亮,只有power灯常亮,不受主机控制。这个现象不是一直会出现,断电重启以后偶尔又可以正常,现在就搞不明白咋回事了,原先怀疑32ET模块的电源部分出问题,可是无法得到确认,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是咋回事阿?期待ing。。。。。

楼主:
没有哪位大哥发表一下看法阿。。。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是不是配置的模块太多了,FX的模块扩展是有限制的,不能无限制扩展...

网友B:
检查一下扩展模块的连线是否OK

楼主:
FX的模块扩展数量应该不成问题,因为这四个模块的配置已经用过多年了。扩展用的扁平连线也换过新的试过,,,还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阿,唉。。。。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