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2000系列混凝土搅拌站(楼)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2006-09-25):
NH2000系列控制系统是由我公司针对国内外各种类型搅拌站(楼)的工艺特点研制的新一代自动控制系统。该系统采用“上位机+PLC+配料仪表”的控制模式,与传统的工控机或单片机直接控制模式相比,具有较高可靠性和长期稳定性。整个系统功能强大,结构合理,操作简单,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特别适合各搅拌站(楼)生产厂家控制系统的配套及老设备的改造。
一、系统主要构成
    该系统由上位机(含显示器、打印机)、配料仪表、可编程逻辑控制柜(LCC)、电器控制柜(MCC)、操作台及电视监控系统等单元组成。

1. 上位机控制单元 上位机可根据用户要求选择工控机(IPC)或普通计算机(PC),它只需标准串口而不需进行其他扩展,用户维护非常方便。上位机主要完成各种状态参数的显示,发布控制命令和调整控制参数等功能。整个系统具有PLC控制和上位机控制两种控制方式。软件设计采用模块式结构,由生产模块、参数设定、配方管理、物料管理、客户管理、运输车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及各种统计报表等模块组成,具有界面友好、操作简便、功能强大等特点。
2.配料控制单元 NH2000系统配料控制选用本公司生产的NH-800/810型配料专用仪表,该仪表可独立完成骨科、粉科、水、添加剂配料的给料、称量、补偿、卸料等所有配料控制,并可通过CAN/232接口转换模块与上位机通讯。其中800型仪表为单仓(计量仓)累加配料仪表,可同时完成最多12种物料的累加配料控制;810型仪表为多仓(计量仓)配料控制仪表,可同时完成最多6台配料秤的控制。
3.逻辑控制单元 整个系统的逻辑控制主要由PLC负责,它可以接受各种开关、按扭及接触器状态等输入信号或上位机的命令,实现各种动作的控制,其中包括配料仪表的启停、电机的顺序启停控制、联锁控制和保护控制等。输出通过中间继电器(24VDC)控制电磁阀或接触器等执行设备。PLC与上位机可通过RS485接口来实现。
4.电器控制单元 该单元负责所有设备的供电及保护,电机的启停控制、制动控制和正反转控制等,它接受来自PLC和手动按扭操作命令实现对电机的控制。当系统出现异常情况时,可以通过设置在控制室或现场的紧急停止按扭迅速停止设备的运行。
5.操作台单元 操作台采用琴台式结构,正面放置上位机、监视器、配料仪表和工作电流表,台面上有自动/手动转换开关,各种功能按扭和手动按扭。自动操作时各种设备和生产流程由PLC控制,操作台手动按扭可用来调试设备或进行手动生产。另外,NH2000系统还设有现场操作箱,用于设备的机旁操作,如维修测试、锁定、急停等。
二、系统主要特点
1.配料精度高:本公司生产的NH-800/810配料仪表具有超凡的配料控制功能,它采用双CPU硬件结构,全部工业级芯片,SMT帖片工艺及高速16bitA/D转换器。仪表采用了电源多重滤波技术,输入输出光电隔离、阻容滤波、瞬态电压抑制器过压保护技术,软件数字滤波、多种数据校验措施,以及看门狗复位等多种抗干扰措施,使仪表在非常复杂的工业现场仍具备较高称量精度。
2.可靠性强:与工控机和单片机控制系统比较,“PLC+仪表”的控制模式是自动控制系统最理想的方式,具有功能强大、可靠性好和性能价格比优等特点。
3.安全性高:
<1>设备之间设置了强大的联锁功能,确保生产运行和维护过程中的安全。
<2>在所有现场传感器和行程开关输入输出端都设置了防雷保护装置。
<3>上位机系统设置多级操作权限: 管理员权限。可进行系统的维护。 操作员权限。控制系统启停、配方选择等。一般用户权限。只能进行一般数据的查询和演示操作
4.控制方式多样化:系统设有上位机手动/自动、PLC自动、操作室手动和现场手动等多种控制方式,根据需要可进行多地操作控制。当自动功能达不到控制效果时,可利用手动功能进行补救操作,如手动加水、手动开门等;当设备出现故障时,既可通过设置在现场机旁的操作盘进行手动操作,也可通过上位机的按扭或鼠标操作。
5.配套技术完善:
<1>上位机具有与水份测试仪的接口,可在线测定每批物料的含水量,并以此修正搅拌机所需加水量。
<2>系统设有工业电视监视装置,可观察配料、搅拌机等设备的作业情况。
<3>智能报表软件为生产管理提供大量数据信息,如配料结果列表、原料消耗列表、生产量列表、配方使用结果记录等,可按时间、票据号码等不同方式检索。
<4>关键设备的工作电流显示(曲线+平均值)。
<5>博具特色的料仓料位检测装置,可实时检测料仓料位。

网友A(2010-02-07):
EDIT 红外在线水分仪
在线含水率分析仪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1. 产品简介
一款红外监测系统,在冶金,烟草,食品(包括饲料),木材,纸品加工,建材,化工,矿业,制药,
能源等领域中对产品含水率及其他必要组成成分的测定. 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类涂层厚度检测及控制。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物体的含水率进行持续的监控对于优化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EDIT在线含水
率分析仪IRPC 就是用来在材料被烘干后以及混合前后来检测物料含水率的。
被烘干的材料如果过干的话就会很快被检测和矫正。通过持续地对材料监控来保证板材最好的质量,
这种监控是在搅拌后和成型之后进行的。
EDIT在线含水率分析仪IRPC减少了运转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保证了质量。
2. 工作原理
非接触在线测量系统使用了一种光学转换器和可被材料所含水分吸收的近红外NIR (near infrared)
的光源。这意味着,被测材料越潮湿,被反射的光就越少。由一种卤元素灯发出的光束通过反射镜和
透镜的组合被分成测量光束和参照光束。两束光都会经过滤器过滤后排除无用的光谱范围的光。被测
材料上突出的红外线区域的那束光被保留下来。将反射光束与参照光束对比用来判断材料含水率。
3. 产品型号
IPRC- S 标准型是用来检测产品含水率.
不受物料起伏和形状的影响,可对封闭传送方式进行检测.
a.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b.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1. 产品简介
一款红外监测系统,在冶金,烟草,食品(包括饲料),木材,纸品加工,建材,化工,矿业,制药,
能源等领域中对产品含水率及其他必要组成成分的测定. 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类涂层厚度检测及控制。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物体的含水率进行持续的监控对于优化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EDIT在线含水
率分析仪IRPC 就是用来在材料被烘干后以及混合前后来检测物料含水率的。
被烘干的材料如果过干的话就会很快被检测和矫正。通过持续地对材料监控来保证板材最好的质量,
这种监控是在搅拌后和成型之后进行的。
EDIT在线含水率分析仪IRPC减少了运转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保证了质量。
2. 工作原理
非接触在线测量系统使用了一种光学转换器和可被材料所含水分吸收的近红外NIR (near infrared)
的光源。这意味着,被测材料越潮湿,被反射的光就越少。由一种卤元素灯发出的光束通过反射镜和
透镜的组合被分成测量光束和参照光束。两束光都会经过滤器过滤后排除无用的光谱范围的光。被测
材料上突出的红外线区域的那束光被保留下来。将反射光束与参照光束对比用来判断材料含水率。
3. 产品型号
IPRC- S 标准型是用来检测产品含水率.
不受物料起伏和形状的影响,可对封闭传送方式进行检测.
a.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b.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