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为什么会炸裂

楼主(2006-09-25):
我现在用了2只90A的无锡天豪的固态继电器,实际长期通过的电流只有34A,我使用的是90*90*90的散热器,没带风冷;结果用了一个月,固态继电器就爆掉了。负载是纯电阻的电加热器

还有我用OMRON的G3NA240B;这是40A的固态继电器,实际长期通过的电流只有30A,我使用的是50*90*90的散热器,没带风冷;结果用了9个月,固态继电器就爆掉了十多个;负载是纯电阻的电加热器
这是咋会事情?

网友A:
      SCR模块质量差!!!

网友B:
没带风冷,SSR发热怎样?

网友C:
其实固态继电器的烧坏与其它的电流啊什么得只是间接关系,其最核心的是半导体的结温,常规的硅材料的热击穿的结温是125度,在刚过125度时的击穿是可以恢复的,但如果温度执序增加,则会使半导体产生不可逆的损坏.
你用的固态继电器温度上升与否与周边的热阻有关,空气的热阻是很高的,使用散热片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增加热容量,均匀温度,但热冲击不至于秒杀,第二个增大散热面积,使热量能较快的散到周边去,不至于出现热堆积.
如果上面两点可以理解,那么你就可以改善周边的导热和空气对流的情况,包括安装的位置方向等.并且可以在散热片和继电器之间涂上导热硅胶,使热阻减小.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换更大的管子和风冷了.
你要注意固态继电器标称的电流40A不是说你可以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用到40A的,与散热的条件是相关的.

网友D:
你的电源电压波动大吗?

楼主:
王晟磊,您说的很有道理让兄弟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也感谢各位留言的兄弟。
我用的是AC380的电源,负载是电阻电加热管,是按三相380V接成星型的。我用的G3NA240B的固态继电器的额定电压是220V的,我的无锡天豪的固态继电器是380V的。现在我的G3NA是压敏电阻爆裂造成固态继电器损坏的(大概正常使用2个月左右),我现在想问这几问题:
1.    G3NA可能是选的固态继电器的型号小了,所以防浪涌能力和过载能力小;
2.    同时由于我的散热器太小,散热不够;因为厂家都推荐在持续电流超过30A后都应该用风冷、
3.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压敏电阻除了因为浪涌电压炸裂外,如果散热不好会不会也炸裂?哪位大侠能帮我分析一下压敏电阻损坏的原因吗?

网友C:
我已在站内信息里面回复你了。
压敏损坏只会是较长时间的过压,或者过压幅度很大损坏,或者是过执损坏,或者过热导通损坏。

我在给你的信息里面问了几个问题:
1、环境温度是不是很高?相当不通风,工作几个小时后可以摸摸看,是不是高到了100度左右
2、周边或者你的负载是不是有较大的电感性负载?有较大的感应电动势来烧坏你的压敏,如果有,请重拉线,或者整理供电的拓朴使过冲减小。
3、你可以考虑改进你的散热条件,如果还是不行可以考虑在压敏上串电阻,不过你买的如果是封好的模块,压敏没有外露的就没办法了,只有照上面两条下手找了。

网友E(2006-11-10):
   不需要压敏电阻,34A电流请选择法国CELDUC品牌固态继电器SO965460,50A工作电压600V,反向峰值电压1200VAC,电压上升率500V/us.你的散热器要看到图片才能确定大小是否合适.
  如果不是负载短路烧坏固态继电器那么就是你现在用的产品品质问题,如果是OMRON用9个月烧坏那么是它的热循环寿命不够(品质),选用它大电流型号应该没有问题,但不经济,欢迎来电!
  广州艾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038207363

网友F:
应查一下原因

网友G:
前一个爆裂应该是质量问题(负载无短路),后一个我觉得你的余量留小了

网友H:
同样的40A的固态,同样的负载电流,为什么发热不一样

网友I:
可能是长期工作在恶劣环境中,功率管老化后坏了.建议使用风扇散热,这样会好多的!

网友J:
建议先查下正常工作时散热器的温度.如果温度过高的话,SSR很容易损坏的,因为在高温下,晶体管的输出特性变化很大.这就导致出现爆烈的现象(晶体管爆), 而欧姆龙的能工作9个月是因为他们出厂是标注参数是在35度下标注,而大都的国产固态是在常温(25度)下标注.这样就导致出现工作寿命长短的原因.国为固态的使用是要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K(2007-03-20):
难道固态继电器坏的原因只有过热,不会过流吗

网友L:
......过热是因为负载变异电流过大或者散热不够电流过大引起的,同一型号的SSR,也会因为加工工艺和材料的差异呈现不同的带载能力,还是把余量放大些,并保持良好通风。我所知道的,国产SSR的标称值是要打8折的,请大家象买PC电源一样去处理就行。

网友M:
下面引用由工控初学者1在 2006-11-27 15:27:00 发表的内容:
  前一个爆裂应该是质量问题(负载无短路),后一个我觉得你的余量留小了
--------------------------------------------------------------------------------------------
同意“工控初学者1”的说法。

网友N:
是不是与你的负载有关啊!

网友O:
没有不炸的,

网友P(2007-04-19):
我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13967134591

网友Q:
固态继电器不会炸的,但是你的炸了说明你对固态继电器不够了解,
你的实际工作电流以经是30A了不炸才怪呢!你买固态继电器前有没有咨询过专业人士?没有?肯定没有对吧!

网友Q:
你和我们联系吧!我们会提供一条龙服务: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

网友R:
你的余量留小了

网友S:
固态继电器要留很大余量的,毕竟是可控硅啊

网友T:
前一楼的是疯子!

网友P: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U:
短路的可能性大。短时间内通过大电流,无法达到热平衡,结温迅速上升而爆炸。你应加合适的快速熔断器以保护固态继电器。

网友V(2007-05-26):
有人用过东崎的固态吗,用的效果怎样 还有阳明的,跟奥仪的

网友W:
最好在固态继电器上加上散热片,有必要请加上温度开关,来保护固态继电器。

网友X:
ysssr的帖子该走了!!

网友Y:
我用阳明的! 公司很多,少也有7,8百个!
我发现SSR和你使用的环境温度有很大关系! 3楼说的很明了!
我这有个3相的SSR没固定在散热片上(75A)实际电流50A 使用不到1小时就爆了!爆了3个!

网友Z:
我每次装SSR的时候都是把几个并排放在一起,不会出线爆的情况吧?

网友AA(2007-08-12):
阻性负载 固态继电器电流应该在50%以下,也就是有1倍余量
感性负载 电机电流应该在固态继电器电流的10%,因为电机启动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7倍,并且需要增加阻容吸收电路

建议大电流用驱动电路加双向可控硅模块,价格比较低。可靠性也比较好

网友AB:
固态出现问题无非是两种原因:
1.选型不对
2.使用不当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

网友AC:
在你的设备中长期坏固态的话。散热是不是有问题。你还应该检查下你的电热系统是不是有什么变法。把一组固态后的电热丝全换下。用相同的固态测试,你的电压是不是偏高啊或者不稳定 。接地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个问题工作时间。坏的时间是天热的多还是都一样啊

网友AD:
自量太次

网友AE:
      1首先你选用有误~  好多地方不匹配的!

      2你这种小的 继电器  还不如使下进口的! 根本就差不了多少钱

      3我们ABB低压质量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变频器等都是10年管换的!

                   北京低压电气公司    于雷  13141200313

网友AF:
对自己产品有信心可以先付一部份,三个月以后付清余款?

网友I(2007-09-12):
估计是发热

网友AG(2007-11-23):
我是台湾阳明大陆总代理,0574-86833948

网友AH(2008-02-28):
一、    发热处理
      采用SSR时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时必须采用一种有效的方法去除SSR外壳的热量,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是采用散热器,SSR具有相对高的“接触”耗散能力,每安培1瓦以上。
当负载小于5A时采用空气自然对流或强迫风冷通常是有效的,再更大电流时,必须确保散热表面与散热器接触良好,实质上就是将SSR的基板安装到良好的热导体上。采用热油脂或散热剂可实现SSR和散热器之间良好的热传递。采用这一技术,SSR壳体-散热器的热阻(Rqcs)减小到0.1ºC/W(摄氏度/瓦)或更小,可以忽略不计。

二、    热计算
公式:Tj-Ta=P(Rqjc+Rqcs)

 Tj-Ta是结-环境温度梯度,即热阻之和乘以结功耗P(W)

Tj=结温,ºC
Ta=壳体温度,ºC
P=功率损耗(Iload*Edrop), W
Rqjc=结-壳热阻,ºC/W
Rqcs=壳体-散热器热阻,ºC/W
Edrop=有效压降,V
Iload=负载电流 ,   A
Pf=负载功率,   W
U=工作电压, V

我们现在试用的SSR型号为NTD2425,查技术参数表可知在正常工作的参数有:

  所以有  P=(Tj-Tc)/Rqjc

 那么可允许输入安全电流 Iload=P/Eload

所以建议你参考计算一下散热

网友AH:
美国快达(CRYDOM)为施耐德电气旗下品牌,隶属于施耐德电气CST公司,是固态继电器的发明者,最专业的固态继电器制造商,也是固态继电器全球技术专家,一直处于固态继电器行业领导者地位。
CRYDOM是第一批被授予多项ISO认证证书的美国公司之一,第一家通过UL认证的22Ka SCCR值固态继电器生产商,绝大多数产品都通过了CE, UL,CSA,VDE,TUV& ROHS认证。
CRYDOM拥有世界上最专业的固态继电器部件生产及组装线,其固态继电器内部所使用的“关键部件(如金属陶瓷基板和功率器件)100%公司内部设计、生产”,同时其质量保证体系始终执行“产品封装前后两次”“100%全检”过程,确保了对产品交付、生产及最重要的品质进行完全控制,这为CRYDOM品牌在各行业客户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CRYDOM在固态继电器技术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除了提供成千上万的即用型产品,还能定制适合客户具体应用的产品与解决方案。CRYDOM固态继电器已在医疗、工业、交通、军事以及航天等市场得到广泛的应用,获取了许多成功的案例。
与世界领先的固态继电器和功率半导体模块生产商联合,将为您带来巨大利益。欲获取详情,请立刻联系CRYDOM授权的销售代表或分销商。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crydom.com

中国区总部:上海市宜山路1009号创新大厦201室
深圳办事处:深圳市南海大道新保辉大厦9O
联系电话:021-24017725 传 真:021-62490701
联系电话:0755-83410847 传 真:0755-83410847
联系人: 舒增建 手 机:13510346285
http://www.crouzet.com http://www.crydom.com

网友AI:
加快熔,加散热片风冷,加配电箱循还风冷,加SSR一倍以上容量

不会,学习!

网友:
王 同行,说的不错,你按照他说的查查原因

网友AJ:
      美国快达固态是世界固态继电器发明者 也是世界第一品牌。使用它将会给你公司带来更多附加值。
 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工

网友AH:
我也有用过很多固态继电器,佳乐也老烧坏掉,后来改成美国快达的,基本就没出过问题,建议大家试试

网友AH:
 快达最近推出性价比极高XBP系列固态继电器,建议大家可以试试。
详情可以联系我

网友AK:
学习啦,谢谢王晟磊的讲解

网友AJ:
   施耐德-----美国快达固态继电器
Crydom属于施耐德旗下品牌。
Crydom固态是固态的发明者,也是固态的全球领导者。
Crydom的固态继电器品种丰富,制造出了1000多种不同型号的固态继电器,从1A到150A。CW系列由于其独特的设计,可靠的性能,被世界范围内的电子设备厂商广泛地运用在波峰焊机、回流焊机上。其独有的内部过压保护装置可有效的在900-1200V时自动触发,最大限度的保障器件和设备免受损坏。
  Crydom的CW系列固态继电器主要特征性能有:1200V隔离、低漏电流(断开状态时的最大漏电流为1mA)、加宽的工作电压范围(48-660Vac)、超高瞬时过电压(1200V)、SCR输出、EMC标准设计等。
目前快达固态广泛应用于塑料机械,化纤机械等以及焊接机械各类机械加热控制中。它以高质量,和高的公司附加值给使用者带了巨大的产品回报。
    正在使用固态继电器的朋友们,进来讨论下目前使用情况?
  QQ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工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AL(2008-06-26):
你的余量留小了, 建议使用风扇散热,这样会好多的!

网友AM:
正常工作时散热器的温度高的话,SSR很容易损坏的,因为在高温下,晶体管的输出特性变化很大

网友AN:
选型偏小,质量问题

网友AO:
有可能加热器接地了吧

网友AP:
注意检举修工艺,一定要加垫散热锡珀纸,或涂散热硅胶。固定要平整牢靠。

网友AQ(2010-12-01):
1. 固态继电器,电机调速模块,移相调压,力矩控制器--知名品牌上海能工电子有限公司,欢迎点击www.ysssr.com

网友A:
击穿短路炸裂!

网友AR:
电阻性负载的冷态电阻值很小,刚一接通时负载冲击电流很大,是额定电流的十几倍,这可能是炸SSR的原因。注意电阻回路串上电容,过一会再切换开电容,或者其他方式降低大启动电流的冲击

网友AR:
注意使用PWM模块输出给SSR接通/断开电阻负载,有助于保护固态继电器

网友AS(2011-09-20):
强制风冷啊。。。。。。

网友AT:
可能是电流过大导致温度过高

网友AU:
     在坏的期间有加热管坏的吗?或是有漏电的?那关系可不小

网友AV:
有可能和负载有关系?

网友AW:
引用 网友AE:
1首先你选用有误~  好多地方不匹配的!

      2你这种小的 继电器  还不如使下进口的! 根本就差不了多少钱

      3我们ABB低压质量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变频器等都是10年管换的!

                   北京低压电气公司    于雷  13141200313

没听过,ABB还有这好事,修都那么长时间,还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