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起动时间过长对电动机的影响

楼主(2006-09-25):
    小弟在工作上遇到一个问题,我在一个工程上用三菱的F540系列7.5KW变频器拖动中央空调的冷却塔风扇(5.5KW),以前我都会在冷却塔功率的基础上选大一级(怕冷却塔电流过大,事实证明可行),但是这次这个冷却塔是旧的,变频器启动起动过程中出现“OL”过电流保护,我把起动时间调到15秒,情况依然,不知道如果再调大是否对电机或变频器造成影响?是否有其他的方法解决?

网友A:
能肯定电机正常吗?确定电机没有问题,启动时间设为15秒,两者都有不会有问题。我们有和你同样的配置,设定是22秒。

网友B:
   如确定电机没问题的话可再加长起动时间。也可以调一下故障与保护里的过流失速增益与过流失速点

网友C(2010-06-08):
我有一台电机启动时间10多分钟用什么样的变频器的启动方法才不会过载

网友D:
电机没那么娇气,15秒?150秒都没多大问题。

不过你还得考虑变频器能否受的了,变频器只能以150%负载持续1分钟,为满足变频的保护需要,一般情况在80秒以内,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