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6-09-25):
我主要想问问大家关于使用固态继电器的经验,比如你们都用什么牌子的故态继电器?一般余量放多大?什么情况使用风冷?谢谢

网友A:
刚在另一帖上看到超过三十度加风冷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使用注意事项
1、SSR输入端的串并联
多个SSR的输入端可以串、并联,但应满足每个SSR高电平时,过零型触发电流大于5mA,随机型大于10mA,低电平电压小于1V。也即并联驱动电流应大于多个SSR的输入电流之和;串联时驱动电压应大于多个开启电压(以4V计算)之和。
2、RC吸收回路和断态漏电流以及测试SSR时应注意的事项
RC 吸收回路的作用为吸收浪涌电压和提高静态dV/dt指标,但SSR内部的RC回路带来断态漏电流,一般来说2A-6A的SSR漏电流对10W以上功率的负载(如电机)基本无影响,10A以上的SSR漏电流对50W以上功率的负载基本无影响。另外在实际应用大感性负载场合,还可以在SSR两输出端再并联RC 吸收回路以保护SSR。
有些用户如负载功率小(如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电磁吸铁微功率电动机等负载)我们可以定制漏电流小于1mA的固态继电器(相应SSR型号后加e)。
用于功率扩展场合的固态继电器(型号后加E),在其内部应无RC回路,这是由于RC回路的充放电会产生误动作。
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出固态继电器交流两端电阻接近为零时,说明此固态继电器内部的可控硅已损坏。除此以外,判断固态继电器的好坏必须采用带负载的电路。
3、固态继电器电压等级的选取及过压保护
当加在固态继电器交流两端的电压峰值超过SSR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峰值时,固态继电器内的元件便会被电压击穿而造成SSR损坏,选取合适的电压等级和并联压敏电阻可以较好地保护SSR。
a、交流负载为220V的阻性负载时可选取220V电压等级的SSR。
b、交流负载为220V的感性负载或交流负载为380V的阻性负载时可选取380V电压等级的SSR。
c、交流负载为380V的感性负载时可选取480V电压等级的SSR(480V等级的SSR还具有更高的静态dv/dt指标);其他要求特殊、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如电力补偿电容器切换、电动机正反转等均须选取480V电压等级的SSR。
d、交流负载的电压小于100VAC以下场合时,选择固态继电器最好向公司咨询定制。
SSR 过压的保护:除SSR内部本身有RC吸收回路保护外,还可以采取并联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MOV面积大小决定吸收功率,MOV的厚度决定保护电压值。一般220V系列SSR可选取500V-600V的压敏电阻,380V系列SSR可选取800V-900V的压敏电阻,480V系列SSR可选取 1000V-1100V的压敏电阻。(SSR规定不能使用在大于500VAC的电网上)。
4、固态继电器电流等级的选取及过流保护
过流(最严重的情况为负载短路)是造成SSR内部输出可控硅永久性损坏的最主要原因。快速熔断器和空气开关是过流保护方法之一,小容量SSR也可选用保险丝;许多负载在接通瞬间会产生很大的浪涌电流,由于散热不及,浪涌电流与过流一样也是造成SSR内部输出可控硅损坏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选取固态继电器时,保证一定的电流余量是极其重要的。
a、阻性负载时,选取SSR的电流等级宜大于等于2倍的负载额定电流。
b、负载为交流电动机时,选取SSR的电流等级须大于等于6-7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c、交流电磁铁、中间继电器线保、电感线圈等负载时,选取SSR的电流等级宜大于等于4倍的负载额定电流,变压器时要求大于等于5倍变压器初级额定电流,特种感性、容性负载则应根据实际经验还须放大SSR的电流余量。
d、电力补偿电容器类负载时,选取SSR的电流等级须大于5倍的负载额定电流。
5、SSR的发热与散热:单相SSR在导通时的最大发热量按实际工作电流×1.5W/A来计算,在散热设计时,应考虑到环境温度,通风条件(自然冷却、风扇冷却)及SSR安装密度等因素。 固态继电器与散热器安装面间须涂一薄层导热硅脂。
6、电网频率: SSR应用于50Hz或60Hz的工频电网上,不宜于低频或高次谐波分量大的场合,如变频器输出端有多组负载需要分别切换,采用SSR作为开关则可能由于高次谐波使其不能可靠关断,并且高次谐波还可能使SSR内部的RC吸收回路因过热而炸裂。
7、固态继电器两交流端无极性。
8、SSR功率扩展:(功率扩展后仍具有过零特性或随机特性。

网友C:
芯片维修级大虾:
  你好!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上面所介绍的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常用的24V 或12V为线圈电压,有一组常开或多组常开触点,有一组常闭或多组的常闭触点的那种啊!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是内部带光耦触发的双向可控硅器件,没有机械触点,当然也不要线圈。

网友D:
可调压的固态继电器的原理是不是类似于电机的原理啊?

网友D:
哎呀,搞错 了,我想说的是
是不是与电机的调速原理一样

网友E(2006-11-10):
我这有一套关于固态继电器资料,欢迎来电索取.

网友F(2007-04-23):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欢迎选购,13967134591,袁克军.

网友G:
学习中,不过老菜鸟有个专门的帖子!

网友G:
你看看这里!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2388

网友H:
芯片级维修不是吹的。

网友I:
芬兰产DELCON固态,选择你没道理
www.rebeck-delcon.cn
qq 27576804

网友J:
请教各位???固态调压器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