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在使用固态继电器时,一般超过多少安培需要风冷?

楼主(2006-09-25):
请问:在使用固态继电器时,一般超过多少安培需要风冷?

网友A(2006-12-01):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详细阅读使用说明.

网友C:
请告诉我好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D:
是加装风扇吗?我用的是大于120A就加装冷却风扇

网友E:
我个人用法是60A以上含60A用风冷,但实际电流一般都在一半左右,实际电流30A-40A选60A的

网友:
依散热条件而定,固态继电器可假设压降1V,100A时就有100W的热功率,其散热器的面积、数量和距离决定是否加强迫风冷。

网友F:
根据功率和环境来定

网友G(2007-02-25):
实时还要考虑工作环境温度及其散热器的面积、数量和距离决定是否加强迫风冷。我个人用法是60A以上含60A用风冷,但实际电流一般都在一半左右,实际电流30A-40A选60A的.三相模块呢大于40A一定要强迫风冷.
QQ:365974493 EMAIL:xiiiiao990019@163.com

网友H(2007-04-25):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袁克军,商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