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继电器输出每点额定电流(最大)为2A是指?继电器输出的结点容量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吗?

楼主(2006-09-25):
我用的是S7200,CPU为222的,刚接触PLC不久,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负载容量大于继电器输出的容量,那么你将无法驱动负责。比如交流接触器AC220V线圈的吸合是70VA,那么如果你的额定电流与电压乘积需要大于这个值,2A已经足够大了。

网友B(2007-10-01):
每个点的电流是2A,如果共有10个点,是不是就是说COM端的电流就是10A呢?

网友C(2008-11-20):
驱动继电器类感性负载时应加吸收回路,否则对PLC输出点寿命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