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请问西门子的MPI和PPI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9-25):
大虾们!请问西门子的MPI和PPI有什么区别??

请教西门子触摸屏TP27-10 中1FA接口RS232编程电缆怎么接?还有那位大虾有TP27-10 的固件备份,俺这有两个均死了,谢谢了!
请发到dengmaomao@163.com  跪谢!!

网友A:
从协议格式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功能上来说mpi是多点传输协议,ppi是点对点协议,前者效率更高,比较复杂,后者相对简单。

网友B:
顾名思义MPI--多点接口;PPI--点对点接口.
RS232用通用串口电缆就可以和电脑连接,通常用来下载程序或者连接串口打印机.

网友C(2006-12-25):
 其实大家在看到这些缩写英文字母时,应该去了解一下它的全文。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MPI=multi point interfacer

网友E:
PPI= POINT TO POINT INTERFACE

网友F:
同意上面两位说法,学好英语试应该的,对了解缩写很有用

网友G:
ppi是200上用的,mpi是300上用的吧

楼主(2007-03-31):
那 PC-MPI  PC-PPI 电缆电路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H:
语言制约交流,是主从与多主的问题,别的区别小.前者只能连接一个设备,后者可多,西门子的东西,好多自己都矛盾

网友I:
MPI--多点接口;PPI--点对点接口.

网友J:
不错呀,又学了一招

楼主:
那 PC-MPI  PC-PPI 电缆硬件电路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K(2010-09-15):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