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DEVELOPER

楼主(2006-09-25):
有谁知道哪里有GX-DEVELOPER software

网友A(2009-03-15):
我用FX1S第一次编程时用USB数据线当要写入PLC时会出现通信错误,请各位大虾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B:
首先确认你的数据线是不是好的

还要装驱动的

网友B:
通讯设置也要看对不对

网友C:
2楼的,可能是你的数据线有问题,或者是驱动没有安装好啊,先确认一下USB是不是已经转换成串口了呀,如果还是不行,可能就是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