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

楼主(2006-09-25):
各位同仁:
在国内的接地系统中,能做到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吗???急急
仪表接地与系统接地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接地电阻要根据施工设计要求去做;
2、接地电阻大小是设计好的,不能私自更改;
3、对设计数据有异议时,要按正常渠道反映、处理;

按一般要求4欧姆算高的;10欧姆算差的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