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调节阀气源用的气源球阀规格?

楼主(2006-09-25):
大家一般使用什么规格的气源球阀?具体优缺点有哪些?
谢谢!

网友A:
小流量调节阀一般用针阀,大流量调节阀或切断阀用球阀。根据阀体气室容积大小选择进气管的尺寸,再选择气源阀的大小。尽量做到不大材小用或小马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