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的USB驱动

楼主(2006-09-25):
请问哪位有三菱Q系列PLC的USB口驱动,急寻,谢谢!

网友A:
去网上搜索一下吧,能下载的到的;
如果你呆在大公司,建议公司买正版,所有驱动一应俱全,还有售后服务,何乐而不为??
如果是小公司,去网上好好找找,下载个8.0版本的GX,应该有驱动的...

网友B:
不用上网上找,就在你的电脑里啊!!!

楼主:
没有的,不能自动安装。
我的编程软件就是GX8.0英文正版,可也是要安装USB驱动啊。

网友B:
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

深圳威綸通科技
沈阳办事处:杨建厂
电话:024-62433317
手机:138981829
Email:shenyang@weinview.cn
公司网页:http://www.weinview.cn/
媒体宣传网页:   http://www.gongkong.com/sort/hmi/

网友B:
我的QQ:376928536

网友C:
如果用三菱的USB应该不需要驱动吧。我的是国产的,深圳一家公司的,他们提供有驱动,但我没有装也可以用,因为我装了好几个USB的驱动程序,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起作用了。
我的网址:plc.123ye.com
MSN:zyj6333@hotmail.com

网友D:
在MELSE/Easysocket/USBDrivers/ECUsbd.inf目录下,在操作系统的硬件管理窗口内找到该硬件并通过该路径升级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去试一下.

网友E(2006-12-22):
楼主试过效果如何,感谢ZHAOJIANGHAI提供的信息,现在我的USB线又可以用了。

网友F(2008-04-27):
我用USB连接Q型PLC时为何总也连接不上,GX7.0  USB驱动也装了,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在MELSE/Easysocket/USBDrivers/ECUsbd.inf目录下,在操作系统的硬件管理窗口内找到该硬件并通过该路径升级即可。

网友H(2009-08-20):
哪有能下载的,提供给小弟一份,谢谢啦!

网友I(2010-06-26):
引用 网友D:
在MELSE/Easysocket/USBDrivers/ECUsbd.inf目录下,在操作系统的硬件管理窗口内找到该硬件并通过该路径升级即可。

就是如此.在你第一次使用PLC USB口时,PC提示要驱动是选择上面的路径安装即OK.

网友J(2011-05-24):
先谢过
好用时再谢

网友K:
Q系列的还没有用过   要加油 多学习学习!

网友L:
是安装了编程软件就有了

网友M(2012-02-04):
我的找不到MELSE/Easysocket/USBDrivers/ECUsbd.inf目录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N(2012-03-08):
原来是这样,谢谢各路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