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和质量流量计

楼主(2006-09-25):
这两种流量计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和看发啊?

网友A:
两种测量方式完全不同
应用场合也不完全一样
质量计还能测量密度
如果就从精度上来说,质量流量计精度更高

网友B:
根据要求来选要求不高的用电磁的
质量的贵

网友C:
阿牛是位高手呢,不知道测密度应该怎么样设定参数

网友A:
我只懂皮毛
测量时,测量管连续地以一定的频率进行震动,频率随着流体的密度变化而变化,因此,这个共振的频率是流体密度的函数.
具体的设定方法和你选用的仪表相关吧.

网友D(2006-12-21):
长知识,谢谢各位!

网友E(2007-02-13):
下面引用由PIA在 2006-10-17 21:18:00 发表的内容:
  阿牛是位高手呢,不知道测密度应该怎么样设定参数
--------------------------------------------------------------------------------------------
流体密度、温度都是质量流量计自动测量的,你只需设定密度的上下限即可。

网友E:
我用过科力奥原理的ABB、科隆质量流量计。质量流量计精度高,一般用来做计量表用。可输出质量,体积,密度等。
电磁流量计省钱,维护量少,精度也低,上下水使用很多。
二者测量时流体必须满管。
拙见。

网友F(2007-04-26):
"频率随着流体的密度变化而变化"

对。质量量的变化引起扭力的变化,产生两个震动的相位差,相位差与质量量正比。频率跟密度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