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简单的改励磁调速为变频调速

楼主(2006-09-25):
现在有好多的控制系统特别是速度控制中常用的方式有两种,励磁调速和变频调速.其中因变频调速的稳定及较少的故障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好多人都想把现有的励磁调速改为变频调速,因此我这里给出一中最简单的方法:1,将滑差部分直接用铸铁焊条焊死或将中间滑差部分卸掉加工一对靠背轮联结即完成机械部分的改造.2,将变频器设计为端子模拟量控制,其中驱动电压依据变频器能提供的电压模式而定然后在外部接一个二点二千欧母的电位器控制,将原先的励磁及测速接线撤掉,电机电源线直接接通变频器,即完成电器部分的改造.

网友A:
这不叫改造,你是丢了一个滑差电机系统,拣了一个电动机!!!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其原理在于只追加变频器省去好多麻烦,更换的原因在于其稳定性及故障率的降低。这对于野外工程来说是个好方法。

网友C(2009-03-12):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改造,你是丢了一个滑差电机系统,拣了一个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