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11变频器的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06-09-25):
我想用5000P1145KW变频器改造小区供水,共三台水泵45KW,一台变频器。先起先停,变频启动1#,压力不够启动2#泵,同时1#工频运行,压力还不够的话,变频启动3#,同时2#工频运行,压力高时,停1#,还高时停2#,先起先停。不知道如何控制电路图如何设计呀?,非用PLC吗?

网友A:
采用变频器所带的供水控制附件一般都可以满足,不需用采用PLC,但各个厂家的功能都一样。多了解一下产品的功能,作出选择

网友B:
P11没有多泵控制的功能,富士的目前只有VP系列的变频器才有。
如果已经买了P11,那就只能加供水控制器或者PLC了。

网友C:
可在自助资料库中搜索 供水控制器,可找到zyg供水控制器说明书,里面有应用电路原理图
可咨询:05363672460 周工

网友D:
你可以用三垦的!不需加PLC!它有专门的供水基板!最多可以拖7台

楼主(2006-10-30):
今天才到这里看到,谢谢以上楼主,我顿塞茅开,谢谢了 ,电话13785482663,希望常联系

网友E:
上网搜供水控制器。多的。

网友F:
同意楼上putao3579,三垦在供水上声望很高的,其供水基板可满足大部分一拖多工况,楼主所说为最常见的,可登陆三垦网站下载其供水基板SWS的说明书,说明书上接线和控制方式很详细.

网友G(2008-11-01):
急需FRENIC5000P11D的说明书,不知那位大虾肯帮忙

网友G:
急需变频器,型号为FRENIC5000P11的说明书,不知那位大虾肯帮忙

网友H(2009-09-04):
型号为FRENIC5000P11的说明书

网友I(2010-06-20):
引用 网友H:
型号为FRENIC5000P11的说明书

网友I:
型号为FRENIC5000P11的说明书   我的邮箱94692831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