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如何通过opc和下位机(工控机)通信

楼主(2006-09-25):
wincc如何通过opc与下位机(工控机)通信,下位机是通过C语言编写的控制程序,急!!!!

网友A:
你的下位机是用以太网的吗?还是用串口的?

网友B:
编写一个OPC gateway这样的接口,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有时间探讨。my email is eshare_sh@yahoo.com.cn

网友C(2006-11-29):
楼上的为什么不公开讨论呢?
我也想学习啊。

网友D(2008-12-30):
wincc 通过opc采集ARCNET网信号,

http://www.minyantech.com

应用于2500高炉风机的改造...

网友E(2009-02-07):
想了解更多的 opc 信息

网友F(2009-05-07):
你下位机是C语言编程的控制程序, 那它要提供 OPC SERVER功能,才能被WINCC访问,这时WINCC又是这OPC的客户端了;

1>用通用的OPC客户端程序(如KEPWARE的OPCCiient.exe)试试你的下位机, 如果能成功,WINCC就可以访问它了;

2>WINCC上位机要访问下位工控机,属 OPC远程访问,须按 DCOM远程配置要求做;同样要用通用的OPC客户程序试成功;

3>上述成功后,就可配制WINCC了,在WINCC新增一个 OPC连接;再把下位的点路径组态过WINCC,再在画面上显示这些点;

     项目成功!

网友F:
另下位机是通过C语言编写的控制程序,    这程序已做好了吗?  它一定要做成 OPC SERVER,

要有一定的水平,我只会编OPC客户端,不会服务端,

如果OPC服务端做不起来,点少的话,就用老的DDE方式,这WINCC也能访问到,但点不能

太多;

网友G:
楼上的说得很全了,在这学习了.

网友H:
有机会的应该学习一下

网友I(2009-10-22):
编写一个OPC gateway这样的接口,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用C#之类的语言编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