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一个令我很奇怪的电机故障!

楼主(2006-09-25):
型号:Y90L-4
电机电压:380v
电机功率:1.5KW
连接方式:Y
额定电流:3.7A
极数:4极
在工频下正常转:
带负载实测电流2.1A,三相平衡,启动电流4A,电机不热。
在变频下有故障不能转动(检查结果如下):
电位器调零时,电压输出很小。启动时变频1.5A,稍调电位器变频器显示过流(电机不转)。机械无卡闸,负载量不大。电机实测线路,线路无泄漏,电机绝缘无问题,
线路绝缘也无问题(10兆欧)。
用其它好的变频器也是此现象!
用原变频器带其它电机正常变频转!
我可以肯定是故障出在电机上,但我不知道电机出的是什么故障?
还请各位同仁多多指教!

网友A:
我前两天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可不知道怎么处理 呵呵 很感谢你能提出来 请多指教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检查的结果和判断全是事实,那就太怪了!
建议重新检查电气绝缘、机械轴承等项目。

网友C:
绕组确定没有短路吗?我原来遇到过电机空转正常,但一带负载就会跳闸,就是绕组里有轻微短路,电流不大时不短路!

楼主:
电机绕组没有短路问题,工频时带负载正常转,变频转时才出现上述故障.
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

网友D:
低频特性不好.铁芯绝缘损伤?机严重扫膛或过热过?

网友E:
用电桥量过三相电阻吗?看看有没有匝间短路

网友F:
1.5KW应该是Y接吧?!
变频器的电压/频率(V/F)参数对不对?
我遇到过把变频器参数弄错导致的现象与你的类似

网友G:
电机是否有机械抱闸?你将其接线是否接在变频上口?

网友H:
检查一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网友B:
对了,如果这个电机是刹车电机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因为刹车线圈(电源)的额定电压是AC220V/50Hz。

网友I:
检查变频器的设置有无有问题,用面板启动

网友J:
提供电动机型号

网友K:
这种问题很有挑战性,可惜没碰到。

网友L:
丁咚.: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26 7:31:00
低频特性不好.铁芯绝缘损伤?机严重扫膛或过热过?
这个可能的,会不会电机转子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M:
应是 电机绕组问题 我以前有碰到过 后来电机终于烧掉了 重绕后搞定

网友N:
建议检查变频器的设置,看看是不是启动斜坡时间设小啦,因本人也遇到过类似故障,后加长了时间就好了.

网友O: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6-9-26 9:57:00 发表的内容:
对了,如果这个电机是刹车电机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因为刹车线圈(电源)的额定电压是AC220V/50Hz…
--------------------------------------------------------------------------------------------

网友O:
以前我也遇过如此现象,那时我查出来的是电机和变频器连线出了问题,万用表量不出来,可能是间接相间短路或者有点对地了(通电时就会段电不会),但当时机器上线不好拆,又赶产量,我就重新拉了一条,搞定,你不妨一看看你用的那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补充、更正:
电机型号:Y90L—4
连接方式:Y
三相电阻是否平衡我没量过,因为不能打开电机。
谢谢大家踊跃留言,你们的见解多我有很大帮助!

网友B:
如果解决了,别忘了告诉大家是怎么回事。。。

网友P:
应该是Y形接法才对

网友Q:
是不是变频器设置问题?建议查看。关注此问题。

网友A:
我遇到时也以为会是设置问题,后来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效果一样,斜坡时间也够大了,过载电流警报也调最大,都没有用,电机启动频率信号输出就跳过流,不启动电机不带负载自控正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R:
检查一下电机引出线是不是被接线盒给压到了.

网友S:
我们也遇到个同样的问题,我们的电机是22KW.变频器是
爱默生EV2000-37的.至于怎么好的我也说不清楚.我明天再去问一下我们的工程师.反正这个故障非常奇怪.

网友T:
我以前碰到过,我那个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的,电机原来是星型接法,用变频器要改为三角,我改了以后就好了,不知道你那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T:
如果解决了,别忘了告诉大家是怎么回事

网友U:
开电机换轴成
。

网友V:
建议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包括PI的比例系数是否过大,斜坡是否过大,调小试一试。转动惯量设定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电机的基本参数输入是否正确等

网友J:
你的变频器到电动机电缆长度是多少

网友W:
请注意变频器与电机的电压是否匹配,这是一个变频器。不是调压器,控制调速的是他的频率。变频器输出电压达不到当然不会运行。为什么不用变频器会正常,请注意电机的工作原理,还有变频器的输出是两相两相循环工作的。电机不转当然电流会很大过载。

网友X:
电机电源线如超过一白米很容易匝间短路,我碰到好多次

网友Y:
电机匝间可能短路,我用的高频电机有类似毛病,后来电机线圈修了

网友Z:
你用的是不是单相变频器,也就是输入是单相输出是三相的,那样是要接成三角形接法的

网友AA:
断开负载或提升转矩再试

网友AB:
工频正常而变频不行,应是变频设置有问题.

网友AC:
电机扫堂

网友AD:
你用对大概是AB变频器,你检查以下点,变频器和电机的联线,还有把变频器上的线拆下,重新再把线接一遍。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AA:
更换电机或更换变频器,故障都有可能消除,因为电机不转是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可能有多种,

网友AE:
电机应该没问题,请检查变频器和设定.

网友AE:
因为电机工频运转电流很低.

网友AF:
电机工频运行三相电流正常,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设置 。

网友AG: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呀

网友AG:
带的什么设备呀,

网友AH:
电机是圆锥转子的不?电流怎么测量的?

网友AI:
*********关注中**********
有结果请及时反馈

网友T:
还没有结果啊

网友AJ:
检查可调电位器测阻子是否正常,看变频器设的参数是否和电机一致,测电机三相阻子是否平衡.

网友AK:
工频与变频切换是否正常

网友AL:
电机是刹车电机可能

网友AM:
电机工频运行正常?保证吗?如果敢保证问题一定在变频器,换个新的吧,注意参数

网友AN:
应在变频器出线处用摇表测电机的绝缘电阻.当然要把线拆下.如果不底于2兆欧.检查变频器参数.BF=50

网友AO:
变频器带负载不行,

网友J:
解决了吗?请回话

网友AP:
关注:请问电机的型号是什么,变频器的型号是什么,属于哪类负载,

网友T:
唉,楼主是不是出差了

网友AQ:
可能你这个电机不适合在高频率状态下运行,看看电机铭牌介绍!

网友AR:
电机是否有机械抱闸?你将其接线是否接在变频器上?

网友:
你的变频器参数设置的不合理,说白了,因该是电机名牌表的参数不对,电流大了,你设置3A就足够了,再大了,不好启动
试试把,不行的话给我说

网友AS:
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S:
TO:香烟:找到问题了吗?我问过我们工程师,他说他也说不清楚.如果找到问题的话请给大伙说一声.

网友AT: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变频器设定容量与电机容量相符?

网友AT:
还有一点,检查一下电位器以及电位器的三根引出线到变频器之间是否有断点或短路。

网友T:
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帖子都沉了

楼主:
TO大家:
真不好意思,我这几天很忙,厂子要年修,所以没有时间及时和大家交流,还请大家多多谅解.
这台电机是用在圆盘给料机上的,变频器是AB的,电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变频器的故障,换了一台新电机就好了。至于电机的故障到底出在哪我也不清楚,我是不管维修的,只要设备坏了就直接送到厂家维修.

网友AU:
我觉得应该是电机接法为三角形.以前遇见过.

网友AV:
你再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W:
你好,我想问你一下,你用的变频器是多大的?

网友AX:
是否为变频器参数不对!

网友AY:
变频器设置原因大些。

网友AZ:
看不到最终解决方案。。。遗憾~

网友BA:
没于到过,有难度.

网友BB:
你用的是220的变频器吧

网友AK(2007-03-28):
变频器输出是否有交流接触器,查一下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B:
晕菜!
这么久了,楼主也不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BC:
我的经验是可能你的电机转子与电机轴脱轴,电机只有转子转而电机轴不转;把电机转子抽出检查转子与轴的紧配合情况

网友BC:
请检查转子与轴的紧配合情况,我遇见过电机轴不转电机转子在转

网友BD:
排除低频特性不好.铁芯绝缘损伤?机严重扫膛或过热过?
排除机械连接和负载过重,以前遇到的都是绕组匝间短路,摇表也测不出的,要么用电桥测量3相电阻值进行对比。

网友BE:
西门子440报F0022,模块和CPU都是好的,A786和SHF165光耦也换过,还是不行.哪位能告之.

网友BE:
西门子440报F0022,模块和CPU板都是好的.A786和SHF165光耦换过也不行,哪位能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