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时好时坏故障的故障

楼主(2006-09-25):
小弟:
遇到一台松下伺服驱动器。用在电脑绣花机上的。故障是这样的:

开机显示一切正常,启动运转正常。工作3到5分钟。发现伺服控制器面板显示88888888

运转也马上立刻停止。过一会就恢复正常,再启动。又工作3到5分钟。又出现以上故障。

此机子有灰尘比较多。请问是什么原因。外围路线会引起吗?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机子有灰尘比较多"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先把灰尘清理干净?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软故障,重点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C:
说实话,楼主的想这样的回复这是不痛不痒。让我无话可说。

谁家的设备一尘不染?我不知道纺织厂什么情况,但是我知道钢铁厂,或者铸铁加工车间,想要没灰,那只有一个办法:关门!

网友A:
"说实话,楼主的想这样的回复这是不痛不痒。让我无话可说。"
既然把灰尘多当作一个现象提提出来,应该可以认为是比旁边的电机明显多得多了。而描述的故障现象,很象是器件过热产生的。或是查找过热的原因,或是把散热处理一下。去去浮土,让散热好一点,不一定是个好主意,应该不是很离谱吧?

网友D:
先除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