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时好时坏故障的故障

楼主(2006-09-25):
小弟:
遇到一台松下伺服驱动器。用在电脑绣花机上的。故障是这样的:
开机显示一切正常,启动运转正常。工作3到5分钟。发现伺服控制器面板显示88888888
运转也马上立刻停止。过一会就恢复正常,再启动。又工作3到5分钟。又出现以上故障。
此机子有灰尘比较多。请问是什么原因。外围路线会引起吗?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正常运转的时候,突然出现全部显示88888888。并且半有闪动。
电机也突然停止,反复来回这样出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有那位高手给于小弟分析故障。机子灰尘瞒多的,有点油污一样。风扇沾有很多灰尘油污。如果风扇突然停止会出现以上故障吗。
另外,我只把伺服拆下来带回来维修了,没有拆他的伺服电机回来。
这样可以维修吗,能试机吗。两相380V交流电可以给他上电吗?
因为公司没有三相380V, 是生压变压器出来的单相380V。
维修松下伺服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可能脏污形成的漏电将总线短路。可在电路板上加点洗洁精,用毛刷清水彻底清洗,然后用电吹风吹干试试。

网友B: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专业维修变频器和鬼子做的交流驱动器。
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电咨洵黃工 电话:0769/85963708

网友C:
用电路板清洗液处理一下,风扇换新的试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程序有益处的问题!

网友E(2011-04-15):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正在维修中。不带电机可以,但是显示ERR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