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怎样装冷却装置

楼主(2006-09-26):
各位同仁,小弟有一事相求,就是怎样给一个工作在高温环境下(200度左右)的机器安装冷却系统,主要是冷却它的电气控制部分

网友A:
个人意见,用空调,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一定要放在200左右的环境下吗?/
关注你的处理方法??

网友B:
从未听说过,电气控制部件工作在200℃的环境下。难以解决。

网友C:
说的具体点嘛,要不现在是挺麻烦的

网友D:
第一可以用空调\风扇类的降温
再者可以考虑装冷水循环装置.
能否具体的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大家再商议.

网友E:
将控制部分移出,远离高温区域

网友F(2006-10-26):
同意千山慕雪同志的意见,采用类似热交换器的冷水循环装置配合风机降温(如同风机盘管系统),冷水采用普通生活用水即可,用空调冷冻水成本太高.

网友G:
循环水冷却
不过你的温度怎么会这么高
什么元件会耐这高温??
给个详细的情况,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