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三个COM功能的人机界面

楼主(2006-09-26):
各位大侠:
    小弟现有个专案需要用到三个COM的人机界面,请哪位大侠给小弟引见一下哪个门派的人机界面可以达到这个功能,望各位大侠速来救急!!QQ:24527988 ,Email:mrforgetful@163.com。

网友A:
第三个串口要什么通讯方式?我可以推荐一种给你,带三个串口,并且可以三个串口同时通讯(可同时控制PLC,变频器,温控表等等)只需要在软件中简单设置就可以了。有兴趣可以把你的要求发给我看看 linh8278@163.com   或  QQ  285684322

楼主:
232,485都可以啊

网友B:
台達DOP-AE80THTD人机界面产品

512K bytes SRAM;
自带3个COM口,支持3通讯口联机功能,可同时连接3种不同通讯格式的控制器,架构多机联机网络;
背部提供功能卡插槽,支持打印机,后续开发其他扩充功能卡;
创新的在线/离线模拟功能,方便设计者在程序开发阶段进行程序编辑与除错;
支持SMC Card存取人机资料;
USB1.1高速下载规划程序;
支持Slave功能,架构监控网络;
提供巨集编辑功能;
符合IP65&NEMA4规格;
通过CE&UL认证。

8' 高亮度 TFT LCD 显示
7MB Flash Memory
65535 色彩色

http://www.delta-cimic.com/product/index.php?lang=ch&title=HMI(人机界面)&root_id=11&first_id=0

楼主:
楼上那位 roy.lee大侠,我需要的人机界面的尺寸是5.7寸的,8寸太大了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C:
台达5.7寸人机也有支持3个通信口的机种,型号为:DOP-AE57BCTD/DOP-AE57CSTD/DOP-AE57GSTD,可以实行端口属性配置有:(1)RS232×3 (2)RS232*1,RS485*2  (3)RS232*1,RS422*2

楼主:
竹根大侠,台达的5.7寸支持3COM的真彩人机价位要多少啊?我想试试。。。

网友C:
台达产品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至于具体价格可以和当地的中达电通分公司或者经销商联系。各中达电通分公司电话可以通过021-58639595查询

网友D:
昆仑通态可以的,有2个、4个、6个串口、232、485、以太网、can等接口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