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该如何选

楼主(2006-09-26):
我们公司做一55KW电机的启动柜,电机的额定电流在110A左右,我应该选我大电流的断路器?

网友A:
断路器应该是电机的2。5-3倍吧!

110*2。5=275A,
请大家讨论!关注中!!

网友B:
有热保护的断路器的选择是电机电流的1.5倍!没有保护的是2倍!

--------------------------

小弟建了一个电气技术人员之家:15913504。欢迎进入讨论!

网友C:
那要看具体是什么电路
若是变频器控制的电路(1.3-1.4)In
故:110*1.4=154A,
若是工频控制的电路(2.5-3)In
故:110*2.5=275A
有时算算负载的具体情况了!通常这些值都足矣!

网友D:
避过电机启动的峰值电流就好,如施耐德的  塑壳NS160  加电子脱扣器  STR22ME In=150A ,长延时整定在 Ir=120A,脱扣时间固定为7s,短路电流保护固定为Im=13*Ir,这样就能完美的保护电机和电网了。请大家指正。(实际还是根据启动情况定,如果启动是软起的话,Im的整定还能减小以适当的减低成本)

网友E(2006-10-27):
如用国产的,还是选250A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