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有4台155KW异步电机(泵负载),专用变压器容量选多大?电动机是否一定要直接启动?

楼主(2006-09-26):
各位大侠:
        你们好,小弟是个初学者今天遇到一些麻烦想请大家帮帮忙!
有4台155KW异步电机(泵负载),专用变压器容量选多大?电动机是否一定要直接启动?

网友A:
电机的功率很大啊,专用变压器容量根据电机容量+30%裕量应该就可以了,
启动应采用 软启动为好啊!!

个人意见,并没有实际此方面的经验,关注中!!

楼主:
谢谢!小弟准备采用两台400KVA变压器.由于是排涝站,所以采用直接启动方式.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B:
水泵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
星三角启动
或自偶降压启动等方式降压启动
四台水泵可以公用一套自偶降压启动装置

也可以使用
液力偶合器或电磁离合器空载启动电机,
并有一定的调速功能,可节能

装设无功补偿电容
减小电流降低视在功率

网友C:
 电工学徒: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4 10:45:00
    水泵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
星三角启动
或自偶降压启动等方式降压启动
四台水泵可以公用一套自偶降压启动装置

网友D:
四台155KW用800KVA已够,但不能四台同时启动,搞好就地补偿,星三角\自偶降压启动都可以!

网友E:
上变压器一般经过供电局,向他们咨询一下.

网友F: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藕变压器  13325215833

网友G:
变压器容量选择原则是:负载容量的1.5倍,因在这种情况下,变压器的铜损和铁损最低。如果负载不是长期运行,还是选630KVA为好。
采用什么启动方式取决于电机,绕线电机可使用频敏变阻器,鼠笼电机可使用星-角启动、变压器启动,都可使用软启动器和变频器启动。

网友H:
两台400KVA的变压器,也就是一台800KVA,一台800KVA的变压器,它的低压侧电流是1154.7A,你4台155KW的电机,一台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90A,那么你4台就是1160A,再加上30%的容量,建议用一台1000KVA的变压器.

楼主:
请问大家,可不可以两台电动机用直接启动方式,另外两台用自藕变压器启动,谢谢!

网友G:
不可以直接启动.另外你还没介绍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网友H:
TO:李纯绪
为什么不能直接启动.
我们单位135KW的电机,带水泵的,就是直接启动.

网友G: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电机,启动装置是你设计的吗?那样大的水泵负载,水锤现象怎样解决的。低压电网的容量多大?

网友I:
155KW直接起动?新规范里11KW电机就要降压起动的。你厉害!
电动机启动时母线电压降经验估算公式:⊿Uqm=100(KiqSed+Sjh)/Sdm

Sdm=100Seb/uk

Sed(kVA)  启动电动机的额定容量

Kiq   启动电动机的全电压启动时的起动电流倍数

Sjh(kVA)   变压器低压侧其他负荷容量

Seb(kVA)   变压器额定容量

uk(%)    变压器阻抗电压

全压启动以此校核母线压降。

Sdm(kVA)   变压器低压母线上的三相短路容量

楼主:
是JSL128-8-155KW立式鼠笼电机,专用变压器为2台S9-400KVA-10/0.4KV,网容可认为无限大。

楼主:
:⊿Uqm=100(KiqSed+Sjh)/Sdm==100*(6*155+155*3)/(100*800/4.5)=7.85,可以直接启动,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J(2006-12-08):
有的书籍上说,变压器有能力承受8倍于额定电流的大电流的冲击.没有其他负载,只要电动机的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80%,也就是说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小于变压器的额定电流,电动机都能直接启动。这种说法对吗?在我身边,变压器最小的是1250KVA的,还有1600KVA的,2000KVA的,2500KVA的,甚至是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而最大的负载也不过132KW。直接启动绰绰有余,可实际上都是晶闸管软起动,甚至37KW的电机也是星三角启动。是处于对电动机寿命的考虑吗?也就是说,直接启动,除了变压器容量和电动机本身允许直接启动外,还要考虑电动机或变压器的寿命。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