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求助:PLC24V输出怎样采用三极管驱动5V继电器?

楼主(2006-09-26):
(无正文)

网友A:
1; 用7805稳压块,注意散热。
2;做个高速脉宽调制输出,相当于开关电源啦。

楼主:
谢谢啊,能不能给个电路连接图?
在做一个综合设计,不晓得怎样才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案

网友B:
PLC24V输出串个电阻降压驱动5V继电器就可以了。不需要采用三极管。

网友C:
换24v继电器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6-9-26 17:18:00 发表的内容:
PLC24V输出串个电阻降压驱动5V继电器就可以了。不需要采用三极管。
--------------------------------------------------------------------------------------------
串电阻发热比较大,如果继电器正常工作,则加在继电器上的电压5V,加在电阻上的电压=24-5=19V,通过电阻的电流和通过继电器线圈的电流是一样大,则电阻消耗的功率是继电器线圈的19/5倍。不可取。
最好将继电器换成24V的,用5V的难受。

网友E:
三极管是电流至效应管,IC=B*IB(B是放大倍数,不想找符号了)
IB=(24V-0.6V)/RB

网友F:
既然是在作设计,就应该选用24V继电器.

网友G:
我同意用24V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结果采用的是24V的继电器,老师说主要因为PLC输出只是一个高电平,直接接继电器没有足够电流驱动,所以加了个三极管。

网友D:
一般的PLC输出要么是继电器输出,要么是达林顿输出,带个普通继电器是绰绰有余啦!除非你接的继电器个头大,吃电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