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问一下TP-178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6-09-26):
请问一下谁用过西门子TP-178的屏?介绍上说通讯口是485,如果跟S7-200通讯应该用什么电缆?电缆是自制还是用MPI电缆?订购TP-178,它本身带什么附件呢?带通讯电缆吗?请用过TP178的朋友告诉我啊!谢谢!

网友A(2007-04-06):
下面引用由LUOTINGSONG在 2007-3-19 20:50:00 发表的内容:
--------------------------------------------------------------------------------------------

网友B:
专业工控设备(SMT,CNC,JUKI镭射,PLC,变频器
伺服Driver,维修,PLC,编程)找<深圳市精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1031920
联系人:吴先生
中文网址:中国电路板维修网.CN
地址:深圳市赛格电子广场

网友C:
不带电缆。自制很容易,用2只9针D形插头,使用双绞线,第3脚--第3脚连接,8脚对8脚连接就行了。距离远或有干扰时应使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D(2007-05-24):
这种方法好用,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用市场上买的两头都是9针D形插头的直连线却不好用,而且还烧了PLC和触摸屏。使用两头都是9针D形插头的直连线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便于对触摸屏的编程使用。有好办法请帮忙。谢谢!!!!!!!!!!!

网友C:
s7200和kt178的D形插座每针都完全对应。用9针D形插头的直连线把它们连接,就把两个24V电源(假如他们使用不是同一个24V电源)并联,也把两个5V电源并联,很容易产生环流,严重时会损坏它们。也可能你的9针D形插头有问题,如果+24V(7脚)与8脚短路,把24V电源通人讯号端,立即就烧!

网友E:
接法可以和说明书上对一下,只要接法正确,烧PLC和触摸屏是其他原因,与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