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不用驱动器能转起来吗?

楼主(2006-09-26):
各位大侠:
    你们好,我对于电机是一个外行,开发一个项目时遇到一个大麻烦,想请大家多多指教!
    最近在做一个两轴的跟踪平台,伺服直流电机两个,50w,0.159N.m,采用齿轮传动,水平轴减速比1:4,垂直轴1:40,水平电机出现振荡。我想不用伺服驱动器,直接用电源驱动电机,检验一下系统的运转状态,可行吗?会不会损害电机?具体怎么操作
   请各位大侠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现别这么做。至少也得先确认震荡的原因,可能是负载太大带不动,也可能是刚性有问题。还是先用驱动器和控制卡调一调,然后再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查了许多资料,应该是惯量不匹配的问题,应该加减速器,可是,导师不相信呀,认为负载很轻,不加减速器也没有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只好不用厂家(北京和利时)提供的驱动器,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直接操作直流电机?请各位专家给予指示!

网友B:
我想这样的设计是不可行的。首先,如果直接将电机连入电网中,必然会对电网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机械带来沉重的负担。另外,也许是电机的工作过硬,这样可能就会产生振荡的现象。试着将负载减轻,或者是降低电机的频率,这样应该可以对机械有些帮助。

楼主:
请问各位专家:有没有直接控制直流伺服驱动的小电路?本电机功率50W,转距0159n.m,转子惯量0.0211kg.cm平方。供电 dc24V,6A

网友C:
转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的直流电源有足够的功率。电机铭牌上有没有最大的电流电压之类的数据,在这个范围内就不会伤电机。至于对电网的污染,反正你就是实验一下,不是长期使用。而且,也不可能这么长期使用吧?那就不是伺服了,连调速都没有。

网友D:
这个想法有点奇怪的哈

楼主:
   感谢刘版主给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