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可以直接连接微型打印机了(图文说明)

楼主(2006-09-26):
(无正文)

楼主:
怎么图片没有显示呢?在发一遍

网友A:
以后不用那么麻烦写累赘的程序了,呵呵

网友B(2007-06-25):
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只有几款可以  软件还要是专门的?

网友C:
需要升级还是新的型号阿?

网友B:
请问as系列的 比如as38bstd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D:
这是采用并口的方法,需要并口模块。其实有串口的设备可以使用有232接口的串口打印机,通过编程实现打印输出。

网友E:
as系列的,支持直接通过USB口打印,可以直接驱动所支持型号的标准打印机

网友F:
你好
   我想问一下,如过你要是用宏指令,怎么做,连讯普的(它的通信是ASK码)
xiangaiyan@yahoo.com.cn

网友B:
一点意见: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6 13:07:00
    as系列的,支持直接通过USB口打印,可以直接驱动所支持型号的标准打印机

as系列的能连接微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