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平衡容器原理?

楼主(2006-09-26):
<!--图片标记1-->

网友A:
连通器也。

网友B:
双室平衡容器是由正压补偿管、水杯、漏斗等零件焊接而成。工作过程中,饱和蒸汽因为凝结而释放的热量同时对正压补偿管和负压管加热,并且平衡容器的外层保温减少了热量的损失,从而使正压补偿管内水的重度在任何工况下都近似等于汽包(或受压容器)内水的重度;又由于正确的选用正压补偿管的高度,不论容器内压力如何变化,正压补偿管的压力与负压管的压力变化值均相等,因此双室平衡容器输出的差压不变,即低置水位指示的水位不变。一旦水位发生变化,则输出的差压也随之变化,所以低置水位指示可以适时显示容器内的水位。为提高双室平衡容器测量的准确性,设计中特别强调增大正压容器的截面积(以保证杯内水量的减少对水位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