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启动问题

楼主(2006-09-26):
我的电脑启动时按电源开关,光驱灯闪,硬盘灯亮,但无启动时的“滴”声,启动不了。这时再按复位开关就可以正常启动。请高手帮忙分析故障何在。

网友A:
您好!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次的故障原因是reset键没有断开,相当于一直在复位,按一次以后,就断开了,所以可以正常启动。不知道您的问题是否一样?

楼主:
谢谢,但我的每次开机都是这样,而不是偶尔这样。

网友B:
检查主板5V电压上的稳压电容顶部有没有鼓起,如果鼓起,把它们全部换掉。

楼主:
谢谢楼上的,没有看到。

网友C:
我的每次开机ye 是这样

网友D(2006-11-02):
按F8进入安全模式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我的电脑后来彻底不能启动了,我把主板完全拆下,仔细一看,真有二个电容鼓了。找二个容量相近的替换后,我的电脑现在彻底恢复正常了。
再次感谢"芯片级维修"!

网友E(2007-05-27):
电容鼓了是不是将要露液了?是不是旧的电脑的芯片都是会这样的了

网友F:
名牌主板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CPU附近的电容是给它供电的滤波电容,工作在高频,又受CPU热量的烘烤,工作环境恶劣.二三线小厂生产的主板元件把关不严,电容的温度系数,高频损耗达不到要求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工控网有芯片级维修这样的大侠在而精彩.

网友B: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其中尤其以电解电容的损坏最为常见。
电容损坏表现为:1.容量变小;2.完全失去容量;3.漏电;4.短路。
电容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引起的故障也各有特点。在工控电路板中,数字电路占绝大多数,电容多用做电源滤波,用做信号耦合和振荡电路的电容较少。用在开关电源中的电解电容如果损坏,则开关电源可能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或者输出电压滤波不好,电路因电压不稳而发生逻辑混乱,表现为机器工作时好时坏或开不了机,如果电容并在数字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故障表现同上。这在电脑主板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电脑用了几年就出现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开机的现象,打开机箱,往往可以看见有电解电容鼓包的现象,如果将电容拆下来量一下容量,发现比实际值要低很多。
电容的寿命与环境温度直接有关,环境温度越高,电容寿命越短。这个规律不但适用电解电容,也适用其它电容。所以在寻找故障电容时应重点检查和热源靠得比较近的电容,如散热片旁及大功率元器件旁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曾经修过一台X光探伤仪的电源,用户反映有烟从电源里冒出来,拆开机箱后发现有一只1000uF/350V的大电容有油质一样的东西流出来,拆下来一量容量只有几十uF,还发现只有这只电容与整流桥的散热片离得最近,其它离得远的完好无损,容量正常。另外有瓷片电容出现短路的情况,也发现电容离发热部件比较近。所以在检修查找时应有所侧重。
有些电容漏电比较严重,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必须更换。
在检修时好时坏的故障时,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以外,一般大部分就是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了。所以在碰到此类故障时,可以将电容重点检查一下,换掉电容后往往令人惊喜(当然也要注意电容的品质,要选择好一点的牌子,如红宝石、黑金刚之类)。

更多维修文章请访问我的网站技术专栏http://www.quick-sine.com/cn/support.asp

网友H:
芯片级维修,高手!!!!

网友I(2007-09-11):
真学习了!!  高手就是高手啊!!  崇拜一下

网友J:
我的笔记本在关机过程中会重启,开机时会跳出蓝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大虾知道请指点,谢谢!

网友K:
我的电脑也一样!最后换了三个6.3V2200uF的电容!才正常咯!

网友L:
我的本本运行一断时间会出现蓝屏死机发出怪的声音,有时出现蓝屏后自动重起,不知是系统的事还是机子的毛病

网友M:
我有一台笔记本。NEC的,只有用电池能正常启动,交流电不行,会在CMOS厂家内容出现之前死机,而用电池启动后切换到外部交流电一切正常,请教!

网友B:
我有一台笔记本。NEC的,只有用电池能正常启动,交流电不行,会在CMOS厂家内容出现之前死机,而用电池启动后切换到外部交流电一切正常,请教!
-----------------------------------------------------------考虑交流电源的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