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ster-K60H型PLC问题

楼主(2006-09-26):
我新近遇到一个原金星公司PLC Master-K6OH,有原来旧版的编程软件 GS KLD-200但是因为人员流动已经没有了使用说明,现在要改原程序请教下面几个问题:
1、RS232编程线如何连接?
2、哪位能提供GS KLD-200编程软件使用说明,邮箱nmyzhg@163.com。
3、如果用KGLWIN编制新程序能否可行?编程线是否如其说明书所说即可。

先谢谢诸位。

网友A:
使用新的KGLWIN软件就可以.

网友B:
金星公司PLC Master-K10s的通信电缆该怎么做呢?我那2-3-5对3-2-5结果没通信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