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什么是伺服电机的机械时间常数和电气时间常数

楼主(2006-09-26):
很久了,也没搞清楚这两个时间常数代表什么具体意义
和电机的启动时间有关系么

网友A:
也不清楚,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B:
在直流伺服电机中,电气时间常数T=L/R,其中L为电枢回路总电感,R为电枢回路总电阻, 机械时间常数为T=RJ/K,其中R为电枢回路电阻,J为电动机的转动惯量,K为和电机有关的常数.
这两个参数主要影响电机过渡过程时间的长短,即系统的快速性.

网友C(2007-12-30):
讲得真详细,您是老师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