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V5.3 可以在2000的系统下安装吗?

楼主(2006-09-26):
STEPV5.3 可以在2000的系统下安装吗?有人装过吗

网友A:
可以,无数人装过

网友B:
绝对没问题,与2000兼容

网友C:
是不是还要在控制面板里改语言?具体改成什么?

网友A:
控制面板  区域-〉区域语言——〉改成英语,点击默认语言按钮-〉弹出的对话框内将默认语言改为英语
确定,重新启动机器,安装Step7,安装完毕后将上述修改地方重新改回即可。

网友D:
SP1,SP2指XP

网友D:
标准安装,SP1更好,SP2看情况。

网友E:
都可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