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化工行业罐区仪表(液位)测量应用,哪种比较好?

楼主(2006-09-26):
石油化工行业罐区仪表(液位)测量应用,哪种比较好?请发表您高见

网友A(2008-09-12):
UQC-300罐区计量仪表磁同步液位计/化工罐区计量仪表磁同步液位计

UQC-300罐区计量仪表磁同步液位计/化工罐区计量仪表磁同步液位计\磁同步储罐液位计(又称高精度浮球液位计)是按照国家颁布的最新标准,吸取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优点设计制造的物位测量产品。该产品以其耐恶劣使用环境,高可靠性等特点。是石油、化工、炼油、天燃气、煤气等储罐液位测量的最佳解决方案。磁同步液位计可以做到现场无电检测,现场显示,安全性能好。另外价格适中,在同类产品中有较大的优势,尤其是在大量程测量上有更大的价格优势。
  该产品可替代雷达液位计、钢带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伺服液位计使用 。

主要特点
◆ UQC-300磁同步储罐液位计的测量机构通过导管与被测介质隔离,因而维护方便、安全可靠;
◆ 耐压等级高,可达4.0MPa;测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即使在无电情况下也能照常使用;
◆ 适用于易燃易爆、有毒和腐蚀性介质中进行液位测量;
◆ 适用于浮顶罐、拱顶罐、卧罐的液位测量;
◆ 适用于高温、低温、高压或真空条件下的液位测量;
◆ 适用于成品油、液化气罐的液位测量;
◆ 适用于重油、沥青等液位的测量;
◆ 适用于工业污水及城市污水等液位的测量;
◆ 可选底部或顶部安装;
◆ 带现场指示,可远距离观测,方便直观;
◆ 可选二线制4~20mA远距离传输,可选上、下限报警功能;
◆ 在价格上,为伺服液位计的1/3,低于钢带液位计;
◆ 在安装方面优于浮球液位计和磁翻板液位计;
◆ 可以解决磁翻板和差压液位计无法控制的场合。

工作原理
    磁同步储罐液位计是基于浮力原理来测量液位的。内装磁钢系统的浮子沿着非导磁密封导向管,随液位高低而上下滑动,驱动导向管内的磁性跟随器同步移动,磁性跟随器通过绳索悬挂在表头的卷绳轮上,卷绳轮靠弹簧马达平衡跟随器的重量,卷绳轮旋转,驱动表头内的齿轮箱,经齿轮箱变比后的齿轮输出轴,一头带动米指针和厘米指针,在刻度盘上指示出罐内液位高度;另一输出轴经角位移变送器把液位高度转换成4~20mA.DC的输出信号,同时该输出轴带动凸轮轴转动,带动微动开关动作,输出上、下限报警或联锁系统所用的接点信号。

技术指标
◆ 浮球工作温度:-40~200℃
◆ 浮球工作压力:最大4.0MPa
◆ 表头工作环境温度:-40~60℃
◆ 测量范围:0~3m、0~6m、0~9m、0~12m、 0~15m、0~18m
◆ 基本误差:0.5%
◆ 输出信号:4~20mA.DC(二线制)
◆ 变送器负载电阻:≤600Ω(24V.DC)
◆ 角位移变送器工作电压:14~30V.DC
◆ 报警设定器输出:一点或两点继电器触点输出
◆ 触点容量:24V.DC/3A;220V.AC/2A
◆ 防爆等级:ibⅡCT5
◆ 防护等级:IP65
◆ 温度影响:<0.02%F.S
◆ 重 复 性:<0.02%F.S
◆ 指针表盘 :300mm
◆ 浮球外径:Φ300
◆ 浮球、导管材质:1Cr18Ni9Ti

烟台奥脉络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0535-6988179,010-58632449

网友B(2008-11-29):
如果是原油储罐的话,目前测量液面的仪表不少,但是最好的还是原始的浮子的